维修总结之----------死磕篇 二修机 DELL 5437 12314-1

楼主(2017-07-02):
  板号:  12314-1  图纸 点位 都有  后来好板实物也有了
  机器情况:同行回收的500元回收的尸体机,就主板坏了。
这机器 ,板子处处是坑, 理论不够扎实 走了些弯路,从无待机 ---------    不触发---------到不跑码 ---------最后更换板载CPU 亮机。里面图片较多,我尽量能看懂的情况下精简,其中有哪里不对欢迎指出,共同探讨学习。 后面有补充, 板载 CPU 个人植锡经验,有兴趣可以看到最后。
二修机器 ,首先我是先看外观,打值,看有没有维修的必要。
简单测量,大体问题如下
  1.   待机电路 被拆好多个原件
  2.   CPU 加焊过 , 供电 阻止偏低 (先不管)、
  3.  3D3V_PWR电感短路、、、      后来验证 是 EC 短路
  4. 几个二级电压转换管 动过
5.  BIOS 动过
待机部分维修,步骤大体如下
1 先排除短路, 然后补件   前面提到3D3V_PWR短路,更换 拆掉EC 阻止恢复正常。
2 修待机补件 发现 pr4512 ,被一修哥 装错了,等于没有经过 pr4523分压直接送到反馈脚 ,造成电压过高,把EC 烧掉了。 对比待机部分 最上面标注电阻可以看出

3 待机芯片 5cs脚 外部 电阻pr4517找不到了 ,还是个45.3k精密电阻,必须原值替换,翻了大量料板终于在一块 广达代工的板上找到 。
4 后级滤波电容补上,直接用钽电容代替了。
5 上下管  不管好坏都拆掉,外围补齐了,上电试试,没待机,那就装待机芯片TPS 51225
芯片装好  3D3V_PWR_2 (相当于3v 线性电压) 直接有输出,但5v没有 芯片不发热不知道是否正常,找到 TPS 51225 数据手册 发现  5v线性 要等 EN1 才能会输出.
6 根据 时序 3D3V_PWR (PWM电压)要按开关才会出来,先 更换 EC
7.EC 换好 , 5v 线性也出来了 。 习惯不装 上管抓G 极波形,可是不管怎么测,都是一样的波形,后来换了两个都是下面抓到的波形,
这个地方浪费时间了,打值都正常  ,最后 觉得装上上下管试试,结果居然,电压出来了,波形很漂亮,
看来不能,总按以往的经验,根以前pwm芯片不是一个套路。

开始修触发了, 又是一波坑
1 先测 待机条件,测了一圈 其中有几个是要按开关才有的,包括lid信号 不按开关是测不到的,因为信号是由 3D3V_PWR 上拉的,前面信号都正常了 EC就是不出 PWRBTN#
2 由于EC 没程序,那就刷 bios 试试,网上下载好多,什么原厂 OTP 什么的都试过,都不管用 BIOS 始终 1 脚 没有波形。

3 恰巧遇到一台 3437的机器,一样的主板,屏线接口腐蚀掉,外接可以显示(暂时称为好板) 对比发现BIOS芯片不一样被换成 华邦的了, 拆过来能触发了。。。。。。 (经验证 好板用华邦的也是不触发)
下面是 更换 BIOS  芯片后抓到 1 脚波形

4 把背面 被拆掉的 两个二级转管 u3601   u8301  装好  电流直接 0.8A 左右基本没跳变

供电 复位

1 接键盘大小写 没法切换  ,直接测 内存 没有波形 看来 CPU还没工作
2 先测了一圈 明显的大电感 都有电压,对照图纸 电压也都对。
3 根据图纸 点位 找到CPU各项 小电压 也基本都正常  庆幸 4/5代 供电不多转换也比较简单
4 24M 也起振了,  PCH_PWROK,SYS_PWROKAPWROK 也都正常
5 最后 PLTRST#  也出来了, 按理 CPU该工作了 拆掉读卡器芯片 网卡 声卡 还是不行
6 想到 一开始 CPU 打值 接近短路。 顺手测了一下 好板 居然有20多的对地值 看来还是要换 CPU

客户提供料板,其实我也想想知道到底换CPU 会不会好

1 0.45无铅的珠子植好 装上 CPU供电阻止正常了,按开关电流明显有跳变了,接屏线还是不亮。。。。。。。。。
2 测内存波形很长一串 ,应该内存过了,换内存还是不显,过一会掉电,难道显卡坏了?
3 想起估计 bios问题 ,CPU过温了。把散热器涂好硅脂装上 ,按开关 大概等了几十秒亮机了。刷个改过ME 的亮机慢问题解决

后功能都正常 把拆掉的 外设芯片都装回去。最后别怕麻烦了再来个装机后亮机图

总结: 新机器、新芯片、新时序  每天都在更新,我们的思维也要跟着变化,最近一直在听远程学习。 好久没这么修板了,好怀念实地,一块板子修好几天的日子,一路修过来 ,查图查资料增长不少知识,感谢一修哥让我把4/5代单U 时序过了一遍,修到最后也不知最初是哪里的故障,除了显卡没修其他地方都被搞了一遍。
   最后还是 求分。。。。。。。。。 原来的好板还没BIOS 芯片,没合适的就亏大了 ,真是不计成本的一次维修 。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补充一点 :看到 有人问我 CPU 爱变形怎么植珠,
我自己研究的方法  :
  1 用直接加热的钢网  我买的 80* 80 植锡台专用的  没法用 也只能用直接加热的
  2  植球前 先用风枪把CPU 吹一下 会不那么弯曲(风枪加热能变直,不然一会再用风枪吹的时候再变直 锡珠移动,连锡。
  3 吹上 两个锡珠来固定钢网 ,倒上锡珠
  4  我习惯还是把钢网拿下来再吹,  不过难度较高 取下钢网要整理一下 锡珠
  5 风枪风速尽量小  跟普通芯片一样就行了
        至于为什么 把直接加热的钢网拿下来是因为 :风枪加热后, 钢网跟cpu还会同时变形 ,导致锡珠走位,植珠失败。
还有就是这个 CPU 还挺耐折腾 加焊  重植多次依然 坚挺, INTEL 够硬

 会员12168472元2022-9-20 10:25

网友A:
没分了,有分再给加。机器也不新了,今天我都修到6代U的了

网友B:
想起我以前也是不计成本的修复杂机,前后弄完,花了一年时间,不过这次楼主也是掉进坑里了,问下,楼主修此机花了多长时间?另此帖应该可以申精吧,我还没认证,不能给你加分了。路过,学习了。

网友C:
这种的机器 楼主还能认真的去修  说实话 真不是一般人能够修出来的 可见楼主确实是花了很唱的时间去秀它  就为这个我都应该为你加分  赞  换做我 我真的会没耐心了

网友D:
楼                      主4/5代单cpu  0.45的钢网在哪里有买

网友:
拿时间换经验 挺值的 经验就是钱啊 楼主的精神可嘉啊

网友:
这台维修工程很是浩大的啊,基本上都来过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我以前也是不计成本的修复杂机,前后弄完,花了一年时间,不过这次楼主也是掉进坑里了,问下,楼主修此 ...

从收到机器到修好  一个多月。维修的时间大概3天左右    中间 EC 发货  CPU 等料板 等待的时间较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                      主4/5代单cpu  0.45的钢网在哪里有买

直接用 普通0.4的 钢网,  就可以用0.45的珠子,考虑CPU 下面有小原件 ,并且CPU 爱变形,大点的锡珠比较保险

网友F:
这么巧有块好板可以参照,不然修到死都不知道这板挑BIOS芯片而BIOS芯片被人换了。

网友G:
确实挺佩服楼主的,这样的技术太牛了。换了是我的话,这块板子就是废板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巧有块好板可以参照,不然修到死都不知道这板挑BIOS芯片而BIOS芯片被人换了。

图纸上 也是   W25Q64FVSSIQ  现在好板还在等芯片呢

网友H:
理论基础扎实,想问一下,5代CPU值球方法,感谢。

网友I:
看来你的四代五代六代这些板修得太少了看来你的四代五代六代这些板修得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你的四代五代六代这些板修得太少了看来你的四代五代六代这些板修得太少了

基本 都是 修1 2 3代的机器 ,单cpu的 坏的还不多

网友J:
板载的cpu烦的很  而价格也很高  我这边报价了  基本上是不会修的  他们嫌贵了   换个cpu  花了时间   收320不贵吧!  所以没有必要换了

网友K:
500元回收一个坏机器,我也是服了,真是太大气了

网友L:
楼主技术不错,稳稳的 ,不知楼主修好这个主板总共收了多少钱?

网友M:
料板都修好了,楼主牛B,估计同行都没报什么希望,最后居然连CPU都换了

网友:
真有毅力啊,换我早就放弃了,从实地出来后修板越来越浮躁,都没有耐心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载的cpu烦的很  而价格也很高  我这边报价了  基本上是不会修的  他们嫌贵了   换个cpu  花了时间   收32 ...

哇,换板载了CPU只能报这点价啊,搞板载的风险又大,电脑维修感觉真的是夕阳了

网友N:
换这CPU成本是不是很高?上次换了两回都变形了,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O:
这种板载U值好球容易变型,楼主是怎么克服的分享一下,

网友:
王帅 , 目前得修机水平刚刚的

网友:
真的好屌        太厉害 了

网友:
二修的机子     被拆了这么多东西都能修好

网友P:
技术是牛逼的,赚到钱了吗老板,哈哈哈,CPU成本太高,都不敢搞

网友:
换U  风险很大,我们这边只要是U坏  一般直接建议换板

网友:
看楼主帖子真是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换CPU还得买个风嘴加钢网,而且还容易变形,心碎

网友:
引用 网友K:
500元回收一个坏机器,我也是服了,真是太大气了

以为 花 100块 能找我修好呢, 算了一下 屏幕 内存 硬盘 加壳子 可能觉得 够本就收的

网友:
cpu 都搞下来了牛B

网友:
修板越来越浮躁,都没有耐心去研究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这样都能修好,厉害,还换那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板载U值好球容易变型,楼主是怎么克服的分享一下,

我自己研究的方法   1 用直接加热的钢网      2植球前 先用风枪把CPU 吹一下 会不那么弯曲
3 吹上 两个锡珠 来固定钢网        倒上锡珠       我习惯还是把钢网拿下来 再吹  不过难度较高 取下钢网要整理一下 锡珠      4 风枪风速尽量小  跟普通芯片一样就行了           至于为什么 把直接加热的钢网拿下来是因为 一加热钢网 跟cpu还会同时变形 ,导致锡珠走位 。

网友:
楼主好毅力啊,,不过修好了,以后也好秀了!

网友:
这个修好都要好几百的成本啊       怎么报价

网友:
说实话我还真没在意过换了BIOS芯片不触发的,4代U很容易短路,尤其是你修的这种板子,我手底下遇到的少说也有二三十片,就这个板子

网友:
分已经加了,可是我想问一下这样有钱赚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分了,有分再给加。机器也不新了,今天我都修到6代U的了

机器不算新, 不过能修到的 算是比较新的了, 6代 还没修到过几台,都是些进水机

网友:
工程量很大,这不是一天完成的任务,加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分了,有分再给加。机器也不新了,今天我都修到6代U的了

这个机器从技术上说还是不错的,6代U能动的地方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我以前也是不计成本的修复杂机,前后弄完,花了一年时间,不过这次楼主也是掉进坑里了,问下,楼主修此 ...

这样的机器就是没事的时候当提升技术和复习理论吧,单从赚钱上来说不太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机器 楼主还能认真的去修  说实话 真不是一般人能够修出来的 可见楼主确实是花了很唱的时间去秀它   ...

所以楼主的技术提升的比咱们要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 普通0.4的 钢网,  就可以用0.45的珠子,考虑CPU 下面有小原件 ,并且CPU 爱变形,大点的锡珠比 ...

大点的锡珠不会连锡吗?不好焊吧。。。。大点的锡珠不会连锡吗?不好焊吧。。。。大点的锡珠不会连锡吗?不好焊吧。。。。大点的锡珠不会连锡吗?不好焊吧。。。。大点的锡珠不会连锡吗?不好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巧有块好板可以参照,不然修到死都不知道这板挑BIOS芯片而BIOS芯片被人换了。

现在好多机器必须要原装BIOS芯片才可以亮,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挺佩服楼主的,这样的技术太牛了。换了是我的话,这块板子就是废板一块

没事的时候看看,专门为了赚钱修这个板子不划算的很了。不过坚持就是能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论基础扎实,想问一下,5代CPU值球方法,感谢。

能取的下来就能值,不行先用料板取下来个手工上珠练练再买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载的cpu烦的很  而价格也很高  我这边报价了  基本上是不会修的  他们嫌贵了   换个cpu  花了时间   收32 ...

差不多吧,现在主板交换一般也就是300的样子,给顾客报价500差不多能接受,你要是换个CPU报价太高,顾客想的就是不如换板或者换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500元回收一个坏机器,我也是服了,真是太大气了

这个机器我最多给300,屏100 硬盘80 壳子电池键盘喇叭算个120吧。多了不划算的,500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技术不错,稳稳的 ,不知楼主修好这个主板总共收了多少钱?

同行收的旧机器,本金就500,楼主估计就能赚个200的样子吧,同行700的本钱,感觉不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料板都修好了,楼主牛B,估计同行都没报什么希望,最后居然连CPU都换了

楼主用别人的主板做自己的尝试。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这CPU成本是不是很高?上次换了两回都变形了,我直接放弃了

搞过一次,变形了,后面的200来块能交换的就交换了,300以上的就自己试的换换看。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技术是牛逼的,赚到钱了吗老板,哈哈哈,CPU成本太高,都不敢搞

U本身的成本不高吧,几十块钱,主要是不好搞!

网友:
二修机能弄好,技术不错,我可能修不好,修了几二修机多半亏本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一次不计成本维修,最终大功,思路清晰

网友:
这样的CPU都还没换过,加焊都会变形

网友:
这种贴越来越少了,现在一切向钱看。基础扎实,条理清晰,主要是有耐心,一般超过两小时的,就想办法换主板,换电脑,先把钱挣了。

网友:
手头有两片12314-1,都是CPU挂了,阻值0,有时间也换个U试试

网友:
帅。。修机就是明确。。。。。像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款电脑我前几天也遇见一台 也是二修 把供电芯片换了 IO换了 最后发现 CPU 也是坏的 就没有修了

网友:
风枪加热后, 钢网跟cpu还会同时变形 ,导致锡珠走位,植珠失败

网友:
收的价格比较高,如果板子弄不好,折了也卖不了500

网友:
维修真的是门技术呀,我是认真的学习了,内容不错,收了

网友:
能收多钱啊 这么搞

网友:
楼主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网友:
感觉有种仰慕楼主的感觉!技术很牛,要是我的话只有直接喊客户换板了!

网友:
这个维修花了不少时间,发贴了花了不少时间啊。是我肯定不搞了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掉这么多 你之前的一修各也是个:大师:

网友:
这都能修好啊,基本就直接放弃的节奏

网友:
多出金华贴,天天学习知识!!!!!!!!!!!!!!!!!!!!!!

网友:
这样成本就高了,东西坏那么多,直接脚客户换板好了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一开始学习都是取下来网 再掷球 现在都是直接加热

网友:
这个实在不好修啊

网友:
不知道利润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中的重要性!。。。。。。。。。。。。

网友:
加分了 二修机器是个不错的自我提高!

网友:
Dell的机子也是各种坑啊

网友:
这个看上去好麻烦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了啊

网友:
对你的维修,我只能用膜拜两个字来形容

网友:
对你的维修,我只能用膜拜两个字来形容。

网友:
对你的维修只能容用膜拜两个字来形。

网友:
我是来发发贴,刷刷存在感,升升级,

网友:
板载CPU 价格确实很高 今天到某宝 看了下

网友:
这维修成本可不少 ,不过 值CPU 确实不好搞 ,多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这个cpu我每次焊都会变形 会两边翘起来 带点弧形 只是不严重 你这个是不记成本在修机哦

网友:
二修机就是不容易弄.楼主费心思了.这机子都能修好.大神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也写的很详细,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板子碰到基本就放弃了,维修成本很高

网友:
楼主真的是思路清晰,,技术习次不低啊,,,学习了,

网友:
料板都修好了,楼主牛B,。。。。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不简单,修过这板很多都是3,5V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