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扒掉内存 不掉电

楼主(2017-07-02):
u410 扒掉内存 不掉电  插上内存掉电有时候能开机

网友:
看下CPU周边电路  这款好像CPU也爱坏·爱坏·爱坏·爱坏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啊  拔掉内存都不过 很定不掉电了

网友:
集显出问题了是不是,一般都是CPU的集显供电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