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小绿灯不亮加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03):
机器型号:A1466
板号    820-00165-A
         接到客户一台苹果A1466   2013款的进水机,按惯例拆开清理进水部分并上迅维360焊台下加热100度烤下主板(本人没烤箱,习惯用焊台烤)先上个整板特写

取下主板冷却后加电发现小绿灯不亮不触发,苹果小绿灯在主板上一般是ECSYS-ONEWIRE线控制的,先检查下EC的工作条件发现EC供电PP3V42-G3H这个3.42V电压没有。

这个电压是有U7090产生测量发现VINSHDN正常,果断换个试试看,换完后插电自动开机小绿灯还不亮,点了根烟想了下,主板能开机EC这部分条件应该基本都满足,EC时钟复位ACIN之类的应该不用考虑了 ,重点应该检查下SYS-ONEWIRE线和电源小板还有主板和小板电源板之间的连接软排线,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发现主板和电源小板之间的软排线有个脚有腐蚀情况,刚开始粗心没检查出,从别的机子上拆了个装上上电小绿灯出来了.

高兴的装外设测试,发现开机正常屏幕背光不亮郁闷中,暗屏证明屏供电屏检测这部分正常,主要检查升压这部分,测试PPHV_S0SW_LCDBKLT这个脚的组织正常没电压,如果是升压电路的问题应该有个8.6V左右的电压,所以可能是升压电路这部分的公共点电压没过来或者主板有断线,往前追查到F7700主供电的地方还没有电压过来,直接从公共点飞根线过来解决问题。

附上亮机图

A1466 820-00165-A.pdf

网友:
有好几张图片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A:
可以补换排线 拉跟待机的3V到小板上面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补换排线 拉跟待机的3V到小板上面都可以的

好久不修这些线材的问题了,  除非没办法,在这低利润的时代主要靠走量,每天那么多事情要做把时间浪费在这方面是犯罪,这些常用的现在我都常备的,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啊,学习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这种情况 我一般是直接看苹果的3.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