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6500自动关机后闪灯问题

楼主(2017-07-03):
dell m6500,板号DA0XM2MBAG1 REV:G,自动关机后闪灯问题。

开机1.4左右自动关机后成0.02A,此时开关面板上的左边两个灯一直在闪,可刷BIOS试机,刷好后记得要装上显卡和底部的内存,不然会出现右边两灯闪的情况,特别是底部的内存一定要接上(贴有A,B的内存糟),这板有四个内存糟。(第一次发经验贴,多谢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一说,表示目前没遇到过,一定要装在那个内存槽上的,

因为这款机子,在拆板时要把底部的一个内存拆掉才能拿出板,所以两个就一起拆了,而上面又有两个内存在,就没去想太多,搞了好久才发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机器都是插  底部槽子, 要不报错的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差一点就搞显卡去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有的机器就是内存要插在指定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说明什么!就是这机不上内存和显卡板会灯闪不显示嘛。

想说的是,你找到的问题所在,BIOS问题,因为没接显卡,少接内存,而去搞显卡什么的,最后搞死显卡收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刷一下BIOS就修好了吗?可以装4条内存的机器,看来是个好机器。

是的,左边两灯闪刷BIOS,而刷后如果不接显卡,或者内在装在C/D的糟,就变成右边两灯闪了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内存要插在指定的位置  要不就会报警 或不过内存

网友B:
好多机器都是插  底部槽子, 要不报错的

网友A:
还有这一说,表示目前没遇到过,一定要装在那个内存槽上的,

网友D:
楼主,这是刷一下BIOS就修好了吗?可以装4条内存的机器,看来是个好机器。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C:
楼主想说明什么!就是这机不上内存和显卡板会灯闪不显示嘛。

网友:
附上Dell OptiPlex诊断指示灯的参考指南链接:http://www.dell.com/support/arti ... 87%E5%8D%97?lang=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