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不显示 简单1分钟修好 案例

楼主(2017-07-03):
接到一台6S,客人说不开机,于是先扣上排线接电源表测试,发现正常开机,不显示,稳妥起见先换个好屏幕测试,发现还是不显示,于是按照不显示来修。

修不显示的机器,很多人会先测什么电压什么显示IC供电,我觉得这样是不方便的,维修最好是从故障的最源头慢慢往IC乃至IC板底来判断故障,直接检测显示座关于显示的脚位的对地阻值,发现5.7V供电脚位阻值是0,

   这样的机器一般都是秒杀,直接 熏上松香,因为这个脚位是5.7V 所以只要给他夹电5.7V以下就不会有问题,一般这样电容短路的一般不需要太大电流3V左右就可以一瞬间烧出了, ,拔掉这个电容,测得阻值正常,测试可以亮屏幕了。 此次维修也结束了,,总共也就花了一两分钟,这样的机器是很难的送钱机器~

网友:
真的是好案例,电容需要重装吗?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真的是好案例,电容需要重装吗?谢谢分享方法简单科学

网友:
真的是好案例,电容需要重装吗?谢谢分享方法简单科学
滤波电容不需要重装

网友:
不错,很好的案例,收下了,有时间好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厉害,老司机啊,带带我吧,穷死了,66666666

网友:
还是 咱们论坛风气好啊,   案例很棒,值得新手好好学习

网友:
好技术,看起来还是轻松,自己如果上手修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修手机 这样我感觉才是真正高手修手机 这样我感觉才是真正高手

网友:
滤波电容少一个两个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吧?

网友:
看的轻松 但自己上手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网友:
很多滤波电容,都是可以直接拆掉的!
字数补丁!!!!!!!!

网友:
牛啊,虽然手机修的少,先收藏早晚能用上

网友:
想知道电容还需要补上么?案例很棒,值得新手好好学习

网友:
滤波电容一两个都无所谓

网友:
秒杀 相当于笔记本的大短路了吧 哈哈哈

网友:
看起来是蛮轻松的,自己如果上手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厉害咯我的歌,又洗刷刷的来2张

网友:
秒杀,用的电极法。用手触摸哪个电容发热。干掉他就好了

网友:
滤波电容一两个都无所谓  。。。。。。。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啊楼主,烧出来拆掉就好啦

网友:
very interesting we allways learn and learn

网友:
这种都比较简单了,基本上都是送钱

网友:
小白学习中

         威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以后肯定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