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不开机 夹电不漏电 开机250毫安左右 案例

楼主(2017-07-03):
收到一台6S不开机,先加电 发现不漏电,但是开机250毫安左右卡住, 按照以往经验,一般是USB管理器也就是U2损坏,维修最好要精确判断再下手以免使故障扩大化,怀疑是U2,先判断U2是否损坏,用加点测试漏电的方法,给U2的3.0V TRISTAR线路加3V的电

主板顶部有4个测试点,最右边那个就是U2 tristar的,或者加给C4500 C4501也一样,测的没有漏电,既然没漏电,一般U2很少没漏电损坏,那250毫安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因为上电的时候不漏电,所以先排除VCC main还有BATT VCC上有IC或者电容损坏,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电源IC输出的几路供电 有一路有问题,按照之前的维修经验,首先先不检测CPU RAM那些,先检测ROM也就是硬盘的供电情况, ,果然测得ROM的3V供电就100多毫安,用万用表测得 硬盘3V供电线路阻值为0。这样就好办了,

熏上松香,然后因为这线路是3V的供电,所以加电的话就不能超过3V,我们用

2.8V左右来烧,果然烧出了问题的所在

  拔掉该电容,测得阻值正常,电源表加电发现可以开机,维修完毕~

PS: 半夜回家整理白天的素材发帖,之前认证因为在国外太忙,实在没时间,这次7月5号重新认证,希望版主让我过啊~~每周一般都修10~30台机器,以后会给大家多多分享维修案例的~

网友:
太深奥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好经验,不过修过一台也是硬盘边上电容短路,上电1点几安的。

跟楼主用的烙铁一样。

网友A:
思路太重要了,厉害高手,在国外哪里呀?

网友B: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什么都懂,真厉害啊

网友:
楼主烙铁没毛病

网友:
太厉害了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      学习 ,
楼主高手   好羡慕

网友:
受教了。这个维修方法很不错。顶一下。

网友:
楼主修手机老司啦  就这样被被你秒杀了

网友:
不错嘛,楼主,关键手机的板不好用风枪

网友:
加分,好经验,希望楼主多发贴

网友:
你的图纸在哪里找的,朋友

网友:
感谢楼主,非常感谢,我一遇到这种开机定流问题就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高手啊,你们是不是每天都有修不完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太重要了,厉害高手,在国外哪里呀?

楼主思路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什么都懂,真厉害啊

一看就是老手了。厉害。尤其加电测漏电 。虽然早就知道,但一直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