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20无3/5v,不触发

楼主(2017-07-03):
同行送修,可调电源电流0.00没有反映,拆开一看IO搞过,都是松香,还有几个脚歪歪的,随便量下pl4601/pl4602-3v5vd都没有电压,对地阻值正常,然后看图纸确定IO是781这个型号直接更换,还是老样子,测量待机芯片51125,
16脚供电有19,13脚en0悬空输出不理,8和17脚vreg电压有3.3v和5v线性待机电压正常,6和1脚ENTRIP,没有电压,这是3v5v的pwm输出开启,查找来源是io 15脚发出S5_ENABLE经过r401转成3V_5V_EN信号在经过pq4602和pq4601去控制51125输出3/5v,量15脚没有电压,二极管档测量对地阻值正常,预判应该是IO不正常,查io781 条件115/88/76/46/19/102/3.3v,95开关脚KBC_PWRBTN_EC 3v,93适配器检测AC_IN#_KBC 0.15v.94/lid 0v,20/rsmrst#0v,按下开关rsmrst#也不出,有人说有些机器要按了才出,但是我遇见的都没有这情况,同时测量下117 PM_PWRBTN,也是没有电压,推理供电正常就应该发出rsmrst#电源好信号,这IO也不想换了,查看了下论坛有人也有有点类似这种情况,说是97脚ad_ia,是个适配器过流,具体怎么原理不清楚,应该是小板那边的充电芯片发来的,换之依旧。累了,这板子只有一个bios,属于io去读取才能有动作,刷个bios压压惊,可涛声依旧,那些休眠,和待机好信号都没有出来,bios刷一次不能证明什么,有时候要刷几次才得,先量下bios吧,供电8脚电压3.3v正常,这时看到一个标注着ec6201的旁边居然是个黑乎乎的东西 ,反光又比一般的亮,噢买狗的,看图得出结论,被狸猫换太子了,感动得相信是上家不小心放错了的吧!按照图把这个电阻赶走,再找个电容换上去,测量rsmrst#pm_pwrbtn电压已出,35v大电感也出来了,都正常,激动的按下开关,毛宁的歌声再次响起,还是没有反映,开关脚电压3v,按下95脚也拉低了,117脚也有高低高了,不关io的事情了,是南桥这sb没有回应,量vccrtc3.3正常经过d6203成RTC_CELL,一路供给rtcrst#都没有问题,32.768y 没有示波器无法判断,测量0.24/0.6压差,看不出什么问题,更换后自动上电,准备装机,又无法触发了,拿去coms电池一会又能自动上电,内接已显,我了个去神了,又换了个晶振还是照旧,看了看bios芯片,喵了喵桥,测了下休眠管都没有异常,干SB吧,准备260度加焊,谁知着急不烤板啪一声桥爆掉了,没有办法只能更换,拆下来看我去了个某某,有一片进过水发霉的像蛋糕一样的玩意,真是误打误撞,应该就是它搞的鬼,0.6的还是蛮好直的,一会就做好了,准备装机收钱,插上电源,按下开关,😂😂,大爷的,情况照旧,难道上家还留一手,不信邪了,按住开关,测量晶振,哟吼开机了,是不是晶振被bga烤烧了,换之照旧,用表笔点就立刻开机,还是这里的问题嘛,晶振已经排除,桥也排除,剩下就两个谐振电容c2001-c2002 ,可是我都没有见过谐振电容坏的,所有没有什么期待,很不情愿但还是换了!结果是它是它就是它小哪吒。到此修机完成。 图纸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yNjIzMnxhYmQwZGJlNjE1ZmY1NDA1MzMxOTBhOTFhNGRiMTY2M3wxNzQyMjQyNjU0&request=yes&_f=.pdf     亮机bios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yNjIzNXw2YjhjZDUwOWYzZTY1NmE4OWRiYzM2YWQ0OGJmYTMyMHwxNzQyMjQyNjU0&request=yes&_f=.zip

网友:
在此模块下载不要积分哦!在此模块下载不要积分哦!在此模块下载不要积分哦!

网友:
技术很好  楼主很厉害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这技术,,能有你的50就够了。学习了,,真的要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的哥,学会你的一半我都可以自己开店了

网友:
你发错地方了   这帖子好啊   可惜了   哎

网友:
不错,学习了,关键修的认真,写的更认真。

网友:
为什么不能加分

网友:
谐振电容我也没遇到坏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强大啊,佩服,论坛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学习大神的思路,我是小白,刚入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想给你加分的,不行啊。只能给你支持了!

网友:
同行送修,可调电源电流0.00没有反映,拆开一看IO搞过,都是松香

网友:
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很好,实用,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神  一样 的思路 ,能  问一下 楼主收徒弟吗

网友:
可以啊  楼主底子很扎实啊  不像我  我这样就修起来很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