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流程*(自己看的)

楼主(2017-07-03):
转载一偏网上的用示波器笔记本的文章,个人觉得很不错,很有启发意义。刚搜了下,基地没发现有转载的,如果有就请版主删了
转载示波器修本
其实示波器在我们这个维修过程中用的并不算太多,毕竟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大部分故障都可以用常规方法来解决!
这里不针对具体机型来简单说明一下我自己使用示波器维修时的常用动作:
一:针对常用信号的测量
1.ADS# :地址状态信号 通过示波器X10档,周期10ns时可以可以看到相应波形,说明总线地址被置有效,地址传输通道正常!
2.CPU、MCH、ICH、PCI、LAN、HDD、NEWCARD、等时钟信号来判断相应CHIP是否满足必要的工作条件。
2.PCIRST# :由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正常情况下开机时有一个3.3V的上升沿来复位PCI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并同时产生PLTRST#来复位北桥。
3.CPURST# :由北桥发出的CPU复位信号 此信号也是一个单纯的3.3V上升沿电压信号,正常时CPU的运算器与控制器才能被复位工作。
4.RMRST#  由EC发出的电源恢复信号 此3.3V电压信号用来复位南桥的SUSB#和SUSC#信号,如果此信号异常主板将无法加电!
5.SMBUS/DATA、CLK  SMBUS总线的数据与时钟信号 这两个信号非常重要,主板上所有的硬件(battary,ram,graphic card,hdd,odd等)信息都要通过这两个信号来传递到南桥。总线在获得相应硬件诊断请求时,CPU会发出相应的寻址信息,并有SMBDATA、SMBCLK来读取相应数据。
6.LPC BUS  LPC总线 有EC、DOCKING等送往南桥。可以通过测量LAD0-3当中的任一根数据线的时钟周期变化来判断总线所检测到的硬件。
7.H、VSYNC  行场同步信号 通过测量此信号(场信号频率较低,要把周期调到1sm)来判断CRT有亮无显示时是否是有行、场信号异常造成的。
二.针对电源的驱动信号
当某组电源异常时,而无法判断故障位置时,可以通过示波器来观察哪一级的驱动信号异常!
1.FB、OSC  POWERCHIP的参考电源震荡信号,如果异常将无法输出REF参考电压,整个CHIP将无法启震工作.
2.DRVL、DRVH  POWER MOS 的驱动信号(一般在150KHZ~300KHZ),通过瞬间测量此信号来判断在无电压输出时那个MOS这边有异常。
3.当有加电瞬间掉电的情况,而每组电源的POWERGOOD信号有都直接并在一起时,由于万用表的反应速率太低,无法测量到那组电压异常时,可以用示波器1ms X10能清晰准确的看到。
这是我平时经常用到的方法,一时整理出来的,不是很连贯,希望大家能够满意!

用泰克100M示波器检修笔记本电脑

在笔记本电脑的检修过程中,判断CPU好坏是最重要的一环,以往的经验是用电压表测量1.5V总线电压是否存在,但是有时量到电压正常,CPU仍然是坏的,现在用数字示波器TDS1012测量32位或64位的CPUAD总线,除了可以显示电压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数据流在工作,这样很快就可以看到CPU是否工作正常,减轻了查找故障的难度,缩短了维修时间。

网友A:
不跑马的测试点

如果debug灯没有显示或者直接停在一个不正常代码,则需HW工程师进一步量测信号以定位问题。
  1. 测clock信号。首先量测系统的各种clock是否正确产生,如果正常继续后面量测分析。
  2.测时序信号。量测PWRGOOD(南桥发给CPU)和 PCIRST#、CPURST#(北桥发给CPU)信号是否正常按照我们的timing 图中的要求和示意产生,如果正常无误则继续后面量测分析。
  3. 测BIOS地址线。先从BIOS ROM开始测量看CPU是否能正常解码到BIOS读取代码。因为EC Code和system共用一个BIOS flash ROM,但是目前
EC的code(64KB)放在低位的地址空间,只用到了A0-A15 address线,可以在插入adapter关机状态下测量A16-A18应该没有地址信号,而A0
-A15则有地址信号的变化是因为EC在运行。用示波器探头点到A18,开机时抓取地址信号,如果有一段地址信号变化则基本表明CPU已经读
取到BIOS的CODE,可能是code 有问题才导致不能继续run下去。请BIOS 协助在code的最早的位置设定断点和诊断代码分析以逐步分析问题    。
如果开机后BIOS ROM A16-A18上都没有解到CPU读取BIOS的地址信号动作,则需进一步量测上一级总线信号以判断是那个总线上的设备有    问题。
    注: CPU被Reset后,所有的状态被clear到一个硬件的缺省状态,并且clear L1和L2 cache。然后CPU开始从0FFFF-FFF0H的地址读取BIOS
的第一条代码执行BIOS程序,所以从最高位地址量测比较方便。
  4.测LPC总线。因为我们目前的架构BIOS总线是从LPC上经过EC(PC87591) Bridge过去的,所以需要进一步判断LPC上是否正常解码到CPU 的发
  出的解码信息。开机时用示波器测量LPC上的Frame#信号看有否低电平的信号变化(为什么测Frame#,因为Frame#用来启动一个总线周期的
传输,更详细内容请自行阅读LPC spec)。如果有信号则说明EC有问题,没有把LPC的总线周期传到BIOS上。如果没有信号动作说明LPC上
   也没有解码出CPU的第一条读取指令信息。
  5.测PCI总线。通常LPC总线是从南桥的PCI-LPC bridge转出来的,所以当LPC上没有动作时,就要量测PCI的总线上是否有解码到CPU 的第一
   条指令。也是开机时用示波器抓PCI的FRAME#信号看有否低电平的信号动作。如果有信号则说明南桥有问题,没有把PCI的总线周期传到PCI

上。如果没有说明PCI上也没有解码出CPU的第一条读取指令信息。
  6.测Vlink或HUB-link. 因为PCI是由北桥和南桥的点对点传输后在南桥内部转出的,所以 此时要进一步量测*link上的strobe#信号是否有动
作,以判断北桥是否把CPU的解码指令传下来。如果有信号则说明南桥有问题,如果也没有则要进一步测量host bus。
  7.测host bus. 开机时用示波器抓host bus的ADS# 信号,如果有低电平的信号动作,则说明

CPU有发出BIOS的执行指令,而北桥因故没有正确解码该总线周期,需要check的北桥的电路原理图和焊接质量及物料是否有装错等等因素。如果也没有则
说明CPU电路有问题,不是CPU坏了就是CPU的电路原理连接有误或者工艺或者物料装错等等原因。

网友:
不跑马
首先是测量供电,时钟,复位等硬件工作的主要条件,接着打到BIOS的A16-A18的地址总线上面,看有无波形跳变,如有,则BIOS损坏,需要刷写BIOS ,如果没有,则检查LPC总线的FRAME#如果有,刚EC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还没有,则检查PCI总线上的FRAME#,如果有,刚南桥损坏,如果没,则要继续向前级检HUB 总线上面的STROBE#信号,如果有跳变,则南桥损坏,如果没有,则要检查HOST总线上面的ADS#,如果有,则北桥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还是没有,则要检查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马的测试点

如果debug灯没有显示或者直接停在一个不正常代码,则需HW工程师进一步量测信号以定位问 ...

台式机的 学习下来笔记本和台式机的区别好像在隔离保护上 是吗?笔记本上的电路上更加精密 大概电路都是差不多的 手机也看过 (手活很重要!)比笔记本简单点 前辈指点一下 先下了

网友B:
笔记本和台式机的区别在待机电路和保护隔离,还有充放电,其余的是差不多的
你发的资料太老了,现在修的机器都是没有南北桥了,单U芯片组最多了,这些信号你一个也测不到的
有的取消了,有的CPU内部完成的

网友:
  这个太多 哪里 复制的 吧   要是手打的 话也太累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和台式机的区别在待机电路和保护隔离,还有充放电,其余的是差不多的
你发的资料太老了,现在修的机 ...

谢谢,盼星星盼月亮哦
向你看齐。。。。。。。。。。。。。

网友:
看电流修笔记本

用示波器修笔记本
用示波器判断CPU是否开机
测BIOS:
SOP-8PIN  第1脚
PLCC-32PIN  第23脚
SOP-40PIN  第38脚
开机瞬间是否有波形,有则CPU开机,无则CPU未执行指令。
用示波器判断内存是否检测通过
开机时测内存条BIOS第5脚是否有两次明显波形变化,有则内存检测通过,无则检测失败
用示波器判断显卡和屏的故障
开机时测屏接口LVDS-BUS上是否有波形
有波形但屏不亮:屏和屏线故障
无波形:显卡故障

待机电流偏大(0.06以上)
待机电流0.09-1A左右
静态时稳压器输出的3V、5V对地短路
一般情况下是EC短路引起
待机电流3-5A(立刻切断电源)
测公共点是否对地短路
测系统供电3V、5V是否对地短路
找到短路点后用电击法排除故障

待机电流偏小且不能触发
测系统供电3V、5V是否正常
测南桥32.768晶振是否起振
测RSMRST是否正常(3.3V)
测BATLOW是否正常(3.3V) 少坏
测PWRBTN(EC触发南桥信号)有无跳变
备注:BIOS资料丢失也会引起PWRBTN无跳变
加焊或更换EC
加焊或更换南桥

触发后电流小(0.4A以下)
测主板上所有电感电压是否正常(充电电感除外)
查看电路图,测所有线性供电方式产生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系统供电的后继电压易坏。
测CPU-CLK和PCI-CLK是否正常
测CPU-RST是否正常

触发后电流大(2A-3A)
测所有电感是否对地短路
备注:CPU核心供电、显卡供电电压对地阻值较小,但是不会为0
测所有后继电压是否对地短路
备注:系统供电后继电压易短路
找到短路点用电击法排除

触发掉电
屏蔽温度侦测
短路温度侦测的两个引脚
后继电压短路引起掉电
后继电压没有产生
某些笔记本CPU不工作也会掉电
某些笔记本内存检测不过也会掉电

CPU-RST已经产生,但是BIOS芯片上没有开机波形,即CPU不开机
加焊或更换北桥 (80%)
AMD的CPU易坏 (5%)
AMD的CPU座易空焊 (5%)
拆掉走PCI-BUS的设备 (3%)
加焊或更换南桥 (2%)
加焊或更换EC (3%)
刷BIOS资料 (3%)

内存检测不过(内存BIOS上无两次明显波形)
更换内存条
清洁内存槽
检查内存槽有无空焊
查内存槽上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加焊或更换北桥
若内存由CPU管理,需更换CPU试
若内存由CPU管理,CPU座空焊也会引起内存不过

显卡检测不过
加焊或更换GPU (90%)
加焊或更换显存 (5%)
显卡电压偏低 (2%)

开机至LOGO画面死机
南桥空焊或损坏
USB-48M时钟未发送至南桥
拆掉所有外设

不认硬盘
BIOS设置
更换硬盘
硬盘接触不良或南桥损坏
硬盘接口上无供电

进系统死机
重装系统
内存损坏
硬盘损坏
内存电压偏低
CPU供电不稳定 (少见)

无声音
驱动
声卡芯片坏
功放损坏
喇叭坏

键盘不能使用
接触不良
键盘坏
EC坏

不联网
驱动
网卡芯片坏

网友:
这个 不错 我 现在      还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好文章  值得学习好文章  值得学习好文章  值得学习好文章  值得学习好文章  值得学习好文章  值得学习好文章  值得学习

网友A:
向高手们致敬 这两天头越来越晕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高手们致敬 这两天头越来越晕了 。。。。。。。。。。。。。。。。。。。。。

不好意思 发错了  看着吧 人是贪婪的 我也是的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电脑维修要找谁?中国深圳找迅维

行业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