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r-5737求助

楼主(2017-07-03):
接DELL 17r5737进水,板号VBW11 LA-9981P,板号位置附近的电阻电容腐蚀掉了,板上没有元件位号,无发下手,找不到点位,有在修这款机的师傅吗?求这位置元件参数,万分感谢。有点位的师傅求发一下谢谢
板号

网友:
楼主的机器 进水的问题应该是RTC供电电路 那两个电阻应该是20K

网友:
点位图一般都是可遇不可求,去淘宝看看卖资料的有没有

网友A:
谢谢就 不用了
chinafixmx
这个真给力。。。。。没有点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就 不用了
这个真给力。。。。。没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