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s3p 不跑马 求助

楼主(2017-07-03):
技嘉ga-a55-s3p 不跑马 求助 全板供电 时钟复位正常,那2.5V也正常,bios刷了,就是不跑吗,想问下这板子有通病吗,知道的兄弟麻烦告知下

网友:
你查的条件,还是写出来比较合适。建议查内存条件,smbus,spd,dramrst#

网友A:
楼主看到 风扇右下脚那个5脚UC   那个是通病  还有就是CMOS 电压拉低   PCH 贴片电容容易漏电

网友:
:lo我也有一块技嘉A55的  复位等会闪  拆了232亮机

网友:
不跑马就按不跑马维修啊,换CPU,查CPU时钟,PG,复位等啊

网友:
把散热片取下看一下芯片上的电容有没有腐蚀的。重点看一下RTC供电的那个电容。在箭头标识处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 还不少   楼上说得几个楼主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到 风扇右下脚那个5脚UC   那个是通病  还有就是CMOS 电压拉低   PCH 贴片电容容易漏电

恩,谢谢了,我都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先试下先

网友:
我上次碰到的是风扇下面的电容腐蚀发黑引起的不跑马

网友B:
如果电压都正常,不跑马,试试简单的,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都正常,不跑马,试试简单的,换cpu试试

已经换了CPU,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哎郁闷,没修好歌u客户拿走了

网友:
没有修好 ,给客户拿走了,哎,郁闷了,心好累

网友C:
我遇到了一个开始刷了一个BIOS没好,后来从找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了一个开始刷了一个BIOS没好,后来从找了一个就好了,

BIOS刷了很多个,估计不是 BIOS问题

网友:
量一下SB_PWROK看一下有没有,主板上的小管都量一下,很多都是小管坏了而已

网友D:
电压正常有复位..刷过BIOS。。COM口的75232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到 风扇右下脚那个5脚UC   那个是通病  还有就是CMOS 电压拉低   PCH 贴片电容容易漏电

右下脚那个5脚就是UP7707,LZ说2.5正常那个就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正常有复位..刷过BIOS。。COM口的75232拆没?

你说的都查过,没修好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2017-11-04):
我也正在研究中一块这样的主板,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