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LD REV2.1 内存屏蔽

楼主(2017-07-03):
哪位大侠有屏蔽过这个主板的内存  我的主板内存烧坏 现在把内存取下来了  不会屏蔽这个内存  电流到0.6A左右  高手的朋友请给些指导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好好找一下,论坛里好像有人改过,以前也改过

网友:
论坛有案列的

网友:
找点位查找PCB_ID0 1 2 3 (DIMM_SEL0 1 2 3),改变信号高低电平组合方式来试

网友A:
应该有人改过  只是论坛还没有案例   我是没改过  帮你顶一下  看谁看到了 能教你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啊,好像论坛上有X550的屏蔽内存】

网友:
这就是不错的东西,呵呵这就是不错的东西,呵呵这就是不错的东西,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人改过  只是论坛还没有案例   我是没改过  帮你顶一下  看谁看到了 能教你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325-1-1.html  给这个版号不一样 按照他的方法屏蔽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325-1-1.html  给这个版号不一样 按照他的方法屏蔽了  还是不行

板号 一样  版本不一样  不过方法应该通用  你的改过了还不行   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没人改出来    早点位图   自己改吧

网友:
学习了,    支持迅维网!
暗屏的就查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信号啊

网友:
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改,能把坏的东西找出来就不错了,都是大神啊

网友:
改过bios好改吗,干显卡查供电,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的社会到处是人才呀,,小白不会来学习。。楼主加油

网友:
论坛有,改几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版解决的 论坛里的高手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