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一体机 反复烧51125

楼主(2017-07-03):
板子烧了个洞 烧坏地方是个贴片电容  烧了个上管子  还有51125  但是修好正常显示后 用段时间就烧51125  电源更换过 求助 怎么老是烧51125   波形都正常 而且每次都修好  可以正常进系统  不会马上烧   客户用几天就烧    51125

网友:
哪里短路了,测一测后级有没有微短.................

网友A:
芯片   上 下 管   一起换掉

网友:
波形正常,是哪里的波形,抓过boot脚的波形没

网友:
51125 线性电压是重点测量·还有EC发过来的开启叫·

网友:
上下管 一起换了   估计就好了 ~~~~~~~~~~

网友B:
怎么烧得这么厉害..是不是烧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
不清楚,要不改板算了,淘宝找个供电板。看可以吗。

网友:
拆下芯片,单独量下每个脚的电压,看下有没有异常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A:
芯片   上 下 管   一起换掉

芯片 和 上下管子换了 目前没有返修  不知道客户是不是 自己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烧得这么厉害..是不是烧的地方没处理好?.

PCB 烧穿孔 了    里面之前打火  处理的是没有问题    故障时 上下管子和芯片 我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