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3):
品牌:联想
版号:la-6751p rev2.0
故障1:接电源大短
故障2:开机无显示
  一般看到G470还是蛮开心,大短路的故障简直就是送钱的,可是这台让我有点头大,
   拆到主板,观察了一下,发现内存供电芯片进水, 上管19v滤波电容烧焦,pr501腐蚀搞定了这2个故障点后, 内存电压产生。电流跳动了2下停到了1a左右。心里默想此钱不好捡了。
        仔细的观察了主板,没有发现其他的腐蚀点了,就去论坛狂找bios了。刷了若干个故障点没有改变,测各大电压,集成显卡电压缺失,其他电压均已产生。
静坐沉思,hm65芯片组,过内存再产生集成显卡供电。故而转向查内存工作条件。
        既然内存的电压已经产生,那么就去查内存的复位, 测q2 pin2 已经有1.5v 正常。 再测SMB_DATA,SMB_CLK心中一喜, 发现SMB_DATA_S3对地无穷大。
      继而追查这个信号的去向,到了q60, 测量q60 pin4,对地有阻值,而和内存插槽的pin200不通。
补线之后, 电流一路狂欢
附上亮机图
       回头看,答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可是走在解题的过程中的时候,不免有些惶惶。坚持走下去,她就是那阑珊处等你,一定是最美的。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弄起来就不简单了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

小心被判灌水  赶紧改一下为妙。现在论坛越来越是严格了。文字补丁都不好使了。

网友D:
这线飞得有点粗,线又硬,那个透明的胶味焊时难闻.信号线用细小的就行,美观固定容易.
镊子不好使,夹BIOS打滑.
时序思路清晰明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线飞得有点粗,线又硬,那个透明的胶味焊时难闻.信号线用细小的就行,美观固定容易.
镊子不好使,夹BIOS打滑 ...

果然老司机啊,镊子打滑了一下  都被你发现了  维修行业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不错不错,真是好经验啊

再这么回贴就上报到迅维管理处罚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被判灌水  赶紧改一下为妙。现在论坛越来越是严格了。文字补丁都不好使了。

他这样的 你就应该举报他

网友:
进水机  就是要细心修啊

网友E:
断线 要是没点位也不是那么好找哦,,,,,,,,,,

网友:
都进水这样了还修好了  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线 要是没点位也不是那么好找哦,,,,,,,,,,

没有点位 还好的  就怕是既没有点位  也没有在主板丝印位置号的  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弄起来就不简单了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厉害

确实是这样的  就像我最后写的一样的
答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可是走在解题的过程中的时候,不免有些惶惶。坚持走下去,她就是那阑珊处等你,一定是最美的

网友F:
进点水的板子相对来说比较好查好修一点 。。。

网友G:
虽然最终是一根飞线搞定!但是中间过程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点水的板子相对来说比较好查好修一点 。。。

进水的机子  主要看断线, 可是像这样的不明显的信号线断掉,也是蛮难找的 , 一般的断线都是断供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最终是一根飞线搞定!但是中间过程值得学习!

是的,这样才有意义写个帖子发一下, 不然我就不浪费时间来发帖了。大家一起互相借鉴一下。

网友H:
这水进得也太多了吧。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水进得也太多了吧。  这样都能修好????

这个进水不算太严重的。你修多了,以后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进水机子

网友I:
赞一个先。修机子都是在找问题上花功夫了,解决问题一般其实不太费力。

网友J:
楼主焊工了得啊,这飞线飞的不错啊,,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赞一个先。修机子都是在找问题上花功夫了,解决问题一般其实不太费力。

是的,找到故障点的时候,就是最开心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焊工了得啊,这飞线飞的不错啊,,加分

我也觉得不错  哈哈  特意拍了特写  哈哈
用微距拍的

网友:
楼主的耐心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