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

楼主(2017-07-03):
这个板子座子坏了  哪里可以更换呢   厂家不保修了, 还烧了个处理器 I7-6500  BIOS 文件16M  要的 可以找我QQ 发你

网友:
这个桌子一般有BGA的地方就能换   我以前还在学徒的时候干的试775的座子(记得是卓茂的BGA)  忙的时候一天干两三个   成功率90%  后来自己单干后没买BGA  就很久没换过CPU底座了    你这个如果想搞就去马云家买几个座子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
座子还是可以搞搞的,尝试下,反正主板也这样了

网友:
这个确实要有BGA才行,不过也是很需要经验 的哦。

网友:
下面用电陶炉预热,上面用风枪,也能更换这个。

网友:
人工费多少?要考虑!字数不够多这样也可以了?????

网友:
干座子不需要什么理论,BGA熟练工就能干的很好。1156,1155,1150,1151都是一样。

网友:
有BGA的都能换座子   取下来旧的 买新得装上  不就完了

网友A:
直接风枪干,温度在430左右应该可以取下来。手不要抖,均匀一点

网友:
楼主这么高的水平,会不知道换座子???懒得换吧

网友:
座子坏更以换,可惜烧坏了个i7,一个板几百块,一个i7千多

网友:
有BGA就可以换·但是大多数人也不换·麻烦没有价值·

网友:
这种座子要BGA换,一般人是不想换了,嫌麻烦

网友B:
楼主是哪里买的板子呢?如果是湖北的货,我们这边可以送售后,有偿跟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里买的板子呢?如果是湖北的货,我们这边可以送售后,有偿跟换。

不是的 呢  是深圳货    我直接给他报废了。

网友C:
我修过一块板,座子被客户自已弄针脚一大片的折了,有折的、有弯的、还有针断了一截的,我花了一个小时,一个一个的弄直了,针断了一截的挑高一点,我还以为CPU也挂了,谁知道装回去可以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风枪干,温度在430左右应该可以取下来。手不要抖,均匀一点

这么高的温度,板子不起泡,就算好的了。要用返修台修好几率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一块板,座子被客户自已弄针脚一大片的折了,有折的、有弯的、还有针断了一截的,我花了一个小时,一 ...

反正CPU座子弯针 断针的    对地阻值 测试好   要不几秒的事情  处理器就会烧坏  我吃过几次这样的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