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32wd初级电路

楼主(2017-07-03):
联想2232wd,故障不通电,打开机后,发现大电容鼓了,心中窃喜

顺带量了下,保险,整流桥和场管,都没问题,后级也没短路,

应该是一换电容就好了,可是,根本就不是那回事,还是不通电,初级大电容300V有

后级就是没有5V和12v(后来实测16.7v),先把12V后级断开,这一款是LED升压电路

有跳线,非常好断,结果还是没有输出电压,大电容放电很快,这种情况很正常,

顺带再确定下,周围电阻和二极管是否正常,这里没有图纸,就是在随意测量,

找不到哪个坏的零件,最终只能把重心放在电源管理芯片上nn801b,

7条腿的芯片,之前,并没有见过,感觉我手上应该没有这个配件吧,就试着,上网搜一搜的态度

找下代换,LD7575可以换,不过要在第一脚加个100K,的电阻,报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操刀

整的时候,加个灯泡会安全一点

网友:
楼主都没有说出最后的结果,一般这种情况,换了PWM芯片,就会好吧。

网友:
没看出来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说维修经验又没说出维修结果,是什么代换什么;写维修过程又弄得不完整,是写到一半就点了发表么,不过可以重新编辑噻

网友:
是好了还是炸机了呀?你倒是说完整呀.......

网友:
这种板芯片不好装,楼主烧的不多,修好就行

网友:
有过程没结果   是要用猜的吗

网友:
用LD7575代换成功了,需要在第一脚加入100K电阻

网友:
兄弟,这个可以用万能电源模块搞定,我经常这样搞得

网友:
群康代工板子,很多都是坏12V整流二极管,我遇到很多

网友:
代换好了就可以了,如果不好的话那就有得修了。

网友A:
万能模块,是最早就想搞的,只是LD7575就能代替的话,肯定是要博一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模块,是最早就想搞的,只是LD7575就能代替的话,肯定是要博一博的。

显示器不尽量不要用所谓的 万能模块!
不论是修还是代换,尽量修出来比较可靠!

你把灯泡藏到那个盒子里做什么?不怕火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