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752白屏

楼主(2017-07-03):
宏基4752冷机开机正常 一般运行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后屏幕竖条纹 然后白屏  测试温度奇高 拆机器后发现出风口堵死 本以为显卡或桥什么的烧出了问题,不过本着先易后难的方针测下屏供电LCDVDD  还真发现了问题 白屏时LCDVDD电压只有1.3V ,开机状态下拿着镊子短接4、5脚和3脚 屏幕显示正常   接下来怎么搞大家都懂了

网友:
                                                              是屏供电没有

网友:
开启正常,基本就是U4901坏了

网友:
把C4908拆了还这样的话  那换U4901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一般这问题首先换个屏 很多都好了,你遇到难的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就秒杀

网友:
同意你的看法,供电什么都有。输出不对。芯片坏

网友:
没芯片 可以找个N沟道MOS管代替 或者直接短接就行了 我就 是直接短接的

网友:
直接短接就好了啊,还纠结什么,这种5脚芯片拿掉直接直连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