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 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7-07-03):
接主板,显示器亮一秒到两秒不显示,关机再亮一秒到两秒不显示了,

怀疑不是保护就是高压板坏掉,先接几个旧的灯管试一下,一看不灭了,

为了确定一下,再用通用的高压板试一下灯管,果然也是亮一下就灭了为了确定一下,再用通用的高压板试一下灯管,果然也是亮一下就灭了,换灯管ok  附上坏的灯管

网友:
显示器亮一秒到两秒不显示,关机再亮一秒到两秒不显示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这个会电脑的都知道 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图片那么小,有点怀疑是抄别人的。。。
能不能发个正常点的帖子?你看看别人发的案例。。图片都这么大

网友:
显示器还没有拿走
显示器还没有拿走
显示器还没有拿走
显示器还没有拿走

网友:
显示器还没有拿走

网友:
先看电源板有怀孕电容没有,没有,直接改个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