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C 不开机非通病

楼主(2017-07-03):
板号 La-8133p
【1】      待机0.014 待机芯片rt8208e  +3VALWP +5VALWP电压无 8,17脚 vreg3 vreg5正常。
【2】      测rt8305e 1,6开启脚 0V 最终受控于pq47 , 2脚的BM# 大家都知道只要KB9012内部128kbC程序正常 其它工作条件正常 BM#为0V RT8205E输出+3 5VALWP.
【3】      测BM#3.3V 直接换KB9012 哈哈没好 BM#还有0.9V而且不停的跳
【4】      摘掉PQ47 BM#3.3V  RT8205E 1ENTRIP10.9V  2ENTRIP2 0.4V按道理+3ALWP应该产生了 实测0v怀疑后面导致 断开PJ403 PJ402还是老样子
【5】      RT8205E有点热 换了依旧无+3 5VALWP 用示波器测+3VALWP上管驱动工作了哈
【6 】  更换+3 5VALWP的上下管全换 OK 这时候测BM#0v

网友:
楼主666   这个通病就是EC坏   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666   这个通病就是EC坏  技术6啊 ...........

网友A:
这还修个毛线,直接换!不是工业主板 家用机还修个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修个毛线,直接换!不是工业主板 家用机还修个球啊

换换换,都换要维修员干嘛,客户也换人维修

网友:
这个通病就是EC坏  技术666666啊 常规!!!!

网友:
没有3/5V输出,EC也会抬高BM#?那到底是先有BM#还是先有3/5V呢?

网友:
好伸缩机票   好身手啊   这么修积极我都没有过

网友:
BM#英语是撒子卵意思啊??英语差 搞球不来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我都没修过。楼主技术不错,去认证吧

网友:
这个通病就是EC坏,去认证吧那到底是先有BM#还是先有3/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修个毛线,直接换!不是工业主板 家用机还修个球啊

你还真是土豪

网友:
要是我们这边处理都直接换EC了!EC带程序的一般我们首先怀疑的就是EC程序!楼主厉害!牛

网友:
同意楼上  如果是带程序的就会考虑 程序  然后才是EC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是换上下管排除故障的,不是换EC好的

网友:
所以修机器不都是修通病,还是要老实点查电路

网友:
学习技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