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BIOSTAR H61MLC2 V7.0修复H77MV3无cpu供电

楼主(2017-07-03):
BIOSTAR H77MV V6.0 无CPU供电

主板型号:BIOSTAR H61MLC2 V7.0

故障现象:通电不显示
故障分析:

1量内存供电1.5V正常

2、桥供电1.05V正常

3、总线供电正常

4、VCCSA电压正常

5、量CPU供电为0V

没有CPU供电要量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VID组合,CPU供电的控制芯片是ISL6363

1、   量供电5V正常,我已经跑好线路直接量3脚相连的铜铂就OK了

水平有限,以下为参照原帖检测故障。
BIOSTAR H77MV V6.0

2、再量PWM芯片的18脚VR_ON(才知道这个也是开启)开启信号为0.27V,EN信号连着那个三极管的C极只有0.27V(图中C点),三极管一级接GND,另一级0.0V

查看了ISL6363数据手册此信号要0.7以上才会工作,明显就偏低了    跑线画下了草图

摘掉后面的三极管CPU供电出来了,换三极管,主板正常点亮。
B点12V,BC电阻3K,CD电阻1K,分压后电压为3.5V左右,CPU供电正常了,跑码亮机。

结论: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的电压被三极管拉底,继而无CPU供电不显示。

网友:
刚开始学习、发帖,图片,文字比较乱,望大家见谅。

网友:
明显发霉腐蚀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发贴传图  看这个视频   排版不在乱

网友:
好好看看句容版主传的视频,学会排版,这将是篇很好的原创维修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发贴传图  看这个视频   排版不在乱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发贴传图  看这个视频   排版不在乱“ 谢谢 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发贴传图  看这个视频   排版不在乱“ 谢谢 指导 ...

不谢   应该的

网友:
三极管损坏,拉低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非常长见识,感谢楼主提供宝贵经验!不顶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