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5525拆机清灰 不能启动8声报警

楼主(2017-07-03):
大家帮忙看看 DELL 5525清灰怎么就能报警了呢?这款本通病太多。
通病

网友:
CPU是A6的,听说桥坏的多,现在正在维修中。

网友:
这款本买来到现在,还没清过灰,这堵得很厉害了。

网友:
屏线没有插好,检查一下,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笔记本)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网友:
对的。楼上,先看屏线,量屏电压正常不,再显卡(北桥、A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