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 挡c1代码 求助

楼主(2017-07-03):
一块技嘉挡c1  bios已经刷了 内存238 118 236脚电压正常 打值正常  smbbus总线动作一下就没了 看了一下论坛通病 d8  拆了故障不变  把几个usboc都检查了 3.3左右  还有哪里的问题  桥已经加焊了一遍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修,换板子吧,板子也不贵。这种问题不好修,换板子吧,板子也不贵。

句容诚信电脑 -5 不要复制粘贴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的诊断卡是神马牌子神马型号的呢??能通用于H61以上的主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修,换板子吧,板子也不贵。这种问题不好修,换板子吧,板子也不贵。

不是钱的问题 就想知道哪里的问题 不修出来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的诊断卡是神马牌子神马型号的呢??能通用于H61以上的主板么?

要看厂家有没有把smb送到pciex1  各个厂家解码也不一样

网友D:
测试BIOS的7脚电压,是否低于1.5V,若是,查1.2.5.6的上拉排阻

网友E:
查内存的数据线  地址线对地值   正常的话 就换BIOS芯片刷  还有BIOS 的  7 8脚电压 3.3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有 可 能 是 B  I O S 问 题

网友:
显示C1 最好看看又没有CPU 复位 在刷BIOS L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查内存的数据线  地址线对地值   正常的话 就换BIOS芯片刷  还有BIOS 的  7 8脚电压 3.3

数据线 地址线已经打了一遍值  没有空焊或者短路的  为什么smb一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 地址线已经打了一遍值  没有空焊或者短路的  为什么smb一下就没了

不过内存肯定是闪一下就没啦     如果SMBUS都没有波形那就不叫不过内存  叫不读内存啦

网友F:
内存168脚复位信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内存168脚复位信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个高电平  1.5v  这个复位信号应该是无效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个高电平  1.5v  这个复位信号应该是无效的吧

说明复位信号正常,你测测内存的VTT总线和VREF电压是否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BIOS的7脚电压,是否低于1.5V,若是,查1.2.5.6的上拉排阻

是个高电平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hold#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说明复位信号正常,你测测内存的VTT总线和VREF电压是否也正常。

都是0.83v    高了一点会不会有大影响 。。。

网友:
内存236脚3。3V电压正常了吗?不行重刷过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都是0.83v    高了一点会不会有大影响 。。。

板子上有没有UP6262这样的小八角芯片?正常是内存供电的一半,你内存供电有1.66V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板子上有没有UP6262这样的小八角芯片?正常是内存供电的一半,你内存供电有1.66V吗?

有一个这样的芯片  我当时把他拆了没装  效果一样  就又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这样的芯片  我当时把他拆了没装  效果一样  就又装回去了

没必要装,CPU座子好好清理清理,内存槽来回刮刮。有时候并不见得就一定是主板缺信号缺供电导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板子上有没有UP6262这样的小八角芯片?正常是内存供电的一半,你内存供电有1.66V吗?

内存供电确实是1.66  我以为高这么一点没多大关系  就没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确实是1.66  我以为高这么一点没多大关系  就没管他

虽说稍微高点也没事,但最好还是修成1.5V感觉比较好。

网友G:
C1 是内存没有过吗, 看你是修USB 供电呀 都上示波器了,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G:
C1 是内存没有过吗, 看你是修USB 供电呀 都上示波器了, 牛

有人说usboc这个信号会导致这个c1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CPU那有问题,这种主板修太多时间得不偿失啊,换一块也不贵啊

网友:
这不是换板子的问题,,换板子还发来干什么??

网友:
我就想知道楼主的诊断卡是技嘉专用的嘛,可以发个链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的诊断卡是神马牌子神马型号的呢??能通用于H61以上的主板么?

可以买到这种诊断卡;了·前天买了个80块··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
技嘉h61m 挡c1可以先刷个BIOS,修这种板我还喜欢插个喇叭,比诊断卡管用多了

网友:
楼主和这个板子是掐上了,已经关注,等跟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厂家有没有把smb送到pciex1  各个厂家解码也不一样

我主要是修笔记本多,偶尔一些比较熟的朋友会找我修下主板,现在的主板都是用LPC接口的诊断卡了,以前的直接就是不能用了,看到你那个可以接PCI-E也有LPC接口,所以也想搞一个来备用

网友:
感觉内存供电高了点,现在的板子电压高点或低点都异常,对比下好的同型号板是否一致

网友:
兄弟,技嘉这H61的板子我也修的多,太伤脑壳的就别修了,我这买张二手45.。。。。。。。。

网友:
有些板子,修破脑袋也不好找到问题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书上能包括的。

网友:
看看cpu座针有没有问题,之前修了一块映泰的就是cpu座短针,查一下定义脚,可以只用用其他内存槽。

网友:
找不到故障点是最头疼的  看来只能留着你拆配件了

网友H:
弱弱的说一下  ,  有些 H61 的板子  不支持 22nm CPU,B3步进以后的才可以。有时候没注意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说一下  ,  有些 H61 的板子  不支持 22nm CPU,B3步进以后的才可以。有时候没注意会犯低级错误

已经修好了  我把pch那边smb模块的排阻换了  把内存电压修到1.5  bios在台湾官网刷到了最新的  换的640点亮的

网友:
换CPU试一试

网友:
这个诊断卡是TL460 PLUS pcie接口只能适用于技嘉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说明复位信号正常,你测测内存的VTT总线和VREF电压是否也正常。

版主  我有一个帖子重复了  可以帮我删除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我有一个帖子重复了  可以帮我删除一下吗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BIOS看看。。。。。。。。。。。。。。。

一看就是水经验  我已经刷过bios的

网友:
看一下CPU座赴京的电阻有没有氧化或者掉件断线

网友:
估计是线路有啥断线,你要仔细查,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会不会记忆体的 总线有断线?????  看你板子,也是氧化一些的说。

网友:
如果BIOS刷过,打内存数据线都正常,内存电压,SPD等都正常,哪你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USB_OC前置和后置都量了吗,还有就是内存VREF(内存槽第一脚)是否正常

网友:
不值钱了,修个毛,买一个二手没多少钱

网友:
这个情况是没有认到内存吧?看下SDA SCL电压,波形。

网友:
查下内存的SPD还有就是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技嘉的主板跑C1有的时候不能按内存不过来修,外设什么出现问题也会出现C1

网友:
谢谢了。 正好需要,我来看看,学习了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   我下来看看,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