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显示器偏色

楼主(2017-07-03):
型号是e943fw 屏幕是绿色的 菜单正常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或者把24芯片清空一下

网友:
最好是发张图片上来看一下,直接刷个程序试下,发个贴的时间够你修好了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啊  接信号绿屏 还是不接信号背景绿屏啊 如果接信号绿屏可以查查 VGA接口和信号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个BIOS来看,另外测VGA行场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送入的VGA等信号如果缺色,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挺经典的。。。。。。。。。。。。。

网友:
bios刷过不好使 看来是主芯片坏了 只有换板了

网友:
屏线插插试试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VGA接口的问题,量红绿蓝信号正常不正常

网友:
菜单显示正常就说明不是VGA 屏线 屏的问题 恢复出厂吧

网友:
还原一下设置看看

网友:
看看 R  G B是不是正常的    然后在看看程序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7-08-02):
屏线接触不好吧  可以试试打发士大夫

网友:
两种情况。一,恢复下就可以。二,接口问题,vga信号接入时被短路,(排除线和信号源),看驱动板上有没有贴片的6脚小集成块,直接拿掉,一般就搞定。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测三基色对地阻值

网友:
检查一下 R G   B  的对地阻值                 正常75 欧左右

网友:
看来造成情况的原因还挺多   楼主  问题解决没

网友(2017-09-06):
驱动板问题,接HDMI接口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2018-02-22):
能显示,说明电源板是好的,菜单正常,说明屏没问题,所以只有驱动板或者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菜单正常,说明驱动板到屏电路是好的。此时应先排除信号通路,从VGA信号,VGA接口,驱动板的芯片到VGA接口电路,RGB三色通路可能有问题。最后才是主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