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AB黑屏维修

楼主(2017-07-03):
      联想LXM-L17AB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不亮,内屏型号:HT17E13-01。开始怀疑电源故障,拆机,用数字万用表反复检测,发现电源管理芯片sg5841其他几个关键脚有电压,但输出脚电压0v,开始以为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到淘宝上购买了,等到货后更换,货没有到,就先量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的电压正常,于是判断电源板正常,问题在驱动板,估计可能是mcu程序坏了,想刷驱动板mcu程序,但找不到程序,就在淘宝找了一块715L1237-1-3的驱动板,价格便宜,到货后接上显示器就亮了,但屏幕中间出现长条和字符,如图。
      长条上是“自动调整“4个字。开始以为驱动板有问题,电商说驱动板是测好的,于是又测按键板,用指针万用表RX1档测得auto键按钮漏电,阻值几百欧姆,果断更换该按钮,故障排除。由于原来坏的按钮开关有金属壳固定在板子上,手头的按钮开关没有金属壳,无法很好的固定在板子上,只好把坏的按钮从金属壳上撬下,滴上热熔胶,完美解决。只是新装上的按钮开关和原来开关多出的2个脚只是折弯而没有剪断,结果一装上屏幕保护玻璃,就又有出现长条和字符,拆开保护玻璃,取下按键板,果断剪断多余的2个脚,故障排除,完美修复,交付顾客。

网友:
按键可以把别的拆下来换啊,要不然就直接拆掉

网友:
这不就是背光不亮的现象还是无显示 如果是暗屏的话就看驱动板了哦

网友:
联想显示器按键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感谢分享给他任何不。。。。。。。。。。。。。。

网友:
这小问题 一般很难找吧  楼主肯定找了老半天 吧

网友:
倒是比较幸运,没有花几分钟就找到故障了,因为驱动板是电商测好发货的,是完好的,主要怀疑按键板,用指针万用表量auto按钮漏电,从板子拆卸量还是漏电,更换一个新的按钮就修复了。

网友:
找个不普通的PE进去!!找个不普通的PE进去!!

网友:
这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