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2G 板号LA-B702P REV:1.0 BIOS后面高清图

楼主(2017-07-03):
E5-572G 板号LA-B702P REV:1.0 BIOS后面高清图   此机上家报了价客户没有修,二修机,换BIOS芯片,现在电流到0.67不跑码,有修到此机器的同行来张BIOS后面的高清图,就是RP23那附近,在线等,谢谢各位!

网友:
我没有这个板   帮顶吧

网友:
谢谢,感激不敬!希望能修好,,为了表示感谢必须回复四十字节,看来回复还挺麻烦

网友A:
我这上面多了两个电阻,能再帮我再拍一张CPU座背面的图片不,那里也动过,谢谢

网友:
修不好找我买板

网友:
好的

不好意思,我是想要显卡背面怎么写成CPU后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上面多了两个电阻,能再帮我再拍一张CPU座背面的图片不,那里也动过,谢谢

我的也是多了两个电阻,这应该是正常的吧 能帮我看下Q11右边那条线接哪里的吗 我这这里进水了,那条线上面那个点没有锡。
现在的情况是0.77不跑码 也被人修过 刷过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B:
能帮我看下Q11右边那条线接哪里的吗 我这这里进水了,那条线上面那个点没有锡。
现在的情况是0.77不跑码 也被人修过 刷过bios

网友:
这种图还对于进水机还是挺有用的,进水也有容易进水的地方,特别是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下Q11右边那条线接哪里的吗 我这这里进水了,那条线上面那个点没有锡。
现在的情况是0.77不跑码 ...

稍后

网友B:
看图纸好像是RP3的5脚 接Q11的6脚  线确实不通 但飞线过去电流也是一样的  Q11  6个脚电压我这里测的都是3.3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下Q11右边那条线接哪里的吗 我这这里进水了,那条线上面那个点没有锡。
现在的情况是0.77不跑码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好像是RP3的5脚 接Q11的6脚  线确实不通 但飞线过去电流也是一样的  Q11  6个脚电压我这里测的都是 ...

有图纸呀.SMB总线控制复合MOS管
16/34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呀.SMB总线控制复合MOS管
16/34一组

这里都正常啊 感觉还是南桥有问题 开机0.76电流不动 南桥发烫 刚上午换的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呀.SMB总线控制复合MOS管
16/34一组

我机器客户拿走了,没有修了,    祝你修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不过没修好,查不出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