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触发

楼主(2017-07-03):
接受E1-471G 待机0.01 3V 5V正常,EC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ACIN LID都正常,BIOS的供电也有 BIOS刷过,S5_ON 2.4V    也是正常的。RSMRST无电压,哪位大师修过的,请教下

网友A:
ZQS不触发,多是S5_ON电路引起多,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ZQS不触发,多是S5_ON电路引起多,查查

S5_ON应该是正常的,因为+5V_S5正常产生了,如果S5_ON有问题那就应该不出这个电压了

网友:
EC的条件正常的  就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EC应该是带程序的吧 去tao宝买个剪板的EC换上试试看

网友:
S5_ON 2.4V 这个不正常  正常是3.3V ZQS的板子这个信号是触发之后才出来的 看下BIOS与EC之间的电阻 还有RTC电路

网友:
2.4V是不是低了哦。。。。 感觉不对头哈。。。。。。。。。。。。。。。。。

网友:
楼主参照此贴看看吧!可能跟你的一样  正好你验证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109-1-1.html   看一下这个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