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反复掉电重启双重故障

楼主(2017-07-03):
           同行拿来的主板说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看是技嘉的,这都快是技嘉的特色了,直接测全板子电压,发现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测得分压电阻完好,拆了电容还是不行,直接查VTT_EN还由两个管子控制 直接拆Q9之后喇叭会报警了,以为修好了,结果不停报警反复重启,直接假负载上测电压都正常,然后开始走弯路了,刷BIOS,换内存,拆SMB相连的小芯片都还是报警,最后快要放弃的时候再上假负载打组织,莫名其妙打到SPD阻值无穷大,居然无穷大,但是有电压, 然后立马看图纸
和黄线相连应该有阻值才对,莫非带不起来,直接飞线过去就正常了

小弟在论坛下载这主板图纸和BIOS都快穷死了,求各位打赏点分,谢谢

网友A:
缺少飞线图  不加分

网友:
对 技嘉的板这种问题有点多  但部太好修 楼主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少飞线图  不加分

我刚刚拍照把图补完了,版主大大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拍照把图补完了,版主大大加分吧

你慢了   分全用完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应该是跟笔记本 掉电一样的现象吧。  台式能修成这样。 非常 不错了

网友:
内存插槽SPD断线,居然还有电压,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饶一大全 竟然是这个问题  SPD  。。。。

网友:
我去,,为啥不直接测内存电压啊。。。。。。

网友:
spd阻值无穷大,造成反复掉电重启,飞线解决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B75 把B BIOS跟M BIOS兑换就捡到钱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之人呀,这种问题修好了觉得很简单,却很容易给人以误导,对楼主的技术32个赞

网友:
也不明白为什么spd无穷大还有电压的。。。。。。。。。。。。。。。

网友:
其实在报警之后,上CPU和诊断卡就能马上判断出档内存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最近没怎么回复帖子,发帖子,原来老版本签到搞得一点下载分,都快用完了,同感,同感

网友:
内存spd好像是内存不过的常规测试点了,有spd电压,参考电压不够,刷bios。没有spd电压,修spd电压

网友:
内存插槽SPD断线还有电压  也是奇怪了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

网友:
非常长见识,感谢楼主提供宝贵经验!不顶你不行!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是说SDP 原来就有3V 。仍飞个3V过去才正常?

网友:
学习了,SPD无穷大还有电压,够麻烦的,感谢分享

网友:
技嘉的板这种问题有点多  但不太好修 但也有很多是内存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C:
楼主写错了吧?  和 黄线 相连?   再说对地二极体为 1   并不能说明是无穷大

网友:
技嘉一般是少电压或者电压不对,引起开机转一下就停。

网友:
求高手解答,码片供电对地无穷大,却有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
这怎么会这样呢?有电压,无阻值?没法理解啊 !

网友:
这型号的板子Q8、Q9和SPD的断线都基本上占比例很高的了

网友:
技嘉B75哪款主板也是风扇转停转停反复,这都是缺电压,跟笔记本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搞得头痛。。。

网友:
阻值无穷大,但是有电压,我好像想起了点什么,谢谢楼主的启发。

网友:
新手看不到图,只能回复赚点积分....还有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断线了电压哪来的,,,内存自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写错了吧?  和 黄线 相连?   再说对地二极体为 1   并不能说明是无穷大

每个电源的第一脚颜色不一样,反正就电源接口第一脚吧

网友:
技嘉的板这种问题有点多  但部太好修 楼主厉害了 加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不过能修好技术还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