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卡21求助

楼主(2017-07-03):
    一张惠普的板子,型号:KRAKATOA

   不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不报警,卡21.
  、
    插独立显卡也不亮。
           供电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是 现在坏的太多了 还要多说两句

网友B:
考虑刷个BIOS,另外测测SMBUS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电脑维修要找谁?中国深圳找迅维

打广告呢,,,,,,,,,,,,,,,你最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是 现在坏的太多了 还要多说两句

bios已经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考虑刷个BIOS,另外测测SMBUS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解决了,拆掉声卡,和网卡。。。。。。。。。。。。。。。。。。。。。。。

网友:
确定是声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拆掉声卡,和网卡。。。。。。。。。。。。。。。。。。。。。。。

看来是档外设了。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