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戴尔N5110跑码不亮机

楼主(2017-07-03):
如图所示,版号是10260-1,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说拿去给上家修过的,不过没修好,心想别人都搞不好我自己估计也没什么戏,拆掉电池硬盘光驱插上可调电压上电看看,结果发现不触发,不管三七二十一,拆机把,拆完就是这样的 显卡都被人干过了,心想是不是显卡坏了,也不管那么多,用疯抢预热试试看会不会好,结果还是涛声依旧,安心查条件把,查信号的过程省略把,大家都懂,说起来麻烦,最后找到故障点 开机接口这儿的第二脚KBC_PWRBTN#_C的上拉电阻坏了,果断的换了,再次触发看看,能触发,就是不显示,看着被干过的显卡,有点怀疑显卡挂了,暂时先不管把,看电流跑完了的,接外显试一下,哎呀,能亮,显卡估计还没挂,查屏线接口吧,发现接口的 28   29    30是连在一起的LCDVDD3.3V供电没有,接着看图纸把,最后找到U4901 发现4    5   供电脚3D3V_S0有3.3V,1  脚  EN也有,就是3脚不输出,不管了,手头上也没这个芯片,只有把芯片拆了把他的四五脚和三脚直接用锡连起来得了,就是这样 最后的最后就不用说了吧,直接看结果得了 装机测试OK,打电话给客户叫他来拿机器收钱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没去干显卡查供电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啊

网友B:
确实是不好修,要细心,干显卡查供电,值得学习

网友C:
细心使得万年船,楼主不但技术好 心也细

网友D:
这个显卡是 通病 了,不过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没去干显卡查供电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啊

修触发以后都能上电,外显都能亮,还查供电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不好修,要细心,干显卡查供电,值得学习

希望你们多加加分,支持支持,不是什么精华帖,但是我也是用心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心使得万年船,楼主不但技术好 心也细

这机器修到好几台了,屏这边也不知道为什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是 通病 了,不过也容易坏!!!!

反正现在能亮,就不用管他的了,只要温度做好,用个半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实际问题是显卡坏了,上家修好后发现屏幕不显示然后东搞西搞。到你手里应该是3.3没有导致的不显示。上家不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问题是显卡坏了,上家修好后发现屏幕不显示然后东搞西搞。到你手里应该是3.3没有导致的不显示。上家不 ...

有这可能,不过那家伙换了显卡居然还把他檫得干干净净的,也真是有耐心的,我是懒得给他擦干净,多浪费时间

网友F:
跑码不亮机的可能性台多了。。。手上还有几台也是。。。

网友G:
楼主没有动显卡,,能查线路就是NB,,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马上动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动显卡,,能查线路就是NB,,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马上动显卡了

动显卡风险太大了,何必呢,能查就查查看,反正又不用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码不亮机的可能性台多了。。。手上还有几台也是。。。

那就慢慢查咯,实在不行就是三板斧用上去,怕啥

网友:
直接把独显断开了是吧,这机器显卡坏得很多

网友:
这个显卡芯片到现在也不便宜,..n卡比a卡故障率相对低一点

网友:
上家看来是乱来的啊  哈哈 这样也好 只要没有故障扩大就好

网友:
真幸运,楼主的技术也是很牛逼的,维修越来越难

网友:
维修比的就是心细啊

网友H:
恭喜楼主,看来上家三板斧用完了没招了,不然再多测几笔可能就收钱了。

网友I:
楼主技术真的是很好啊,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就是多啊,学习了

网友J:
感觉上家技术好垃圾啊。。。 基础都不会。。。只会干桥,干显卡,干BIOS之类的 三板斧

网友K:
好久都没修到开机信号上啦电阻问题,不触发一般去查EC和南桥条件

网友L:
有时序就是好啊,可以一步一步查,就是麻烦点。恭喜楼主又赚到钱了。

网友M:
这款机器的通病了吧。。好像之前有碰到过、。。

网友N:
客户拿来了,不触发你还去搞显卡干啥

网友O:
维修比的就是心细......................

网友P:
屏供电没有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恭喜楼主,看来上家三板斧用完了没招了,不然再多测几笔可能就收钱了。

刚开始可能真的是显卡坏,换了显卡不亮机上家就没心情修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真的是很好啊,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就是多啊,学习了

这个显卡坏的确实是多,但是呢,也不能一下就搞显卡嘛,那样工程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上家技术好垃圾啊。。。 基础都不会。。。只会干桥,干显卡,干BIOS之类的 三板斧

说句心里话,这年头光会修能赚个毛的钱,能忽悠才真的是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久都没修到开机信号上啦电阻问题,不触发一般去查EC和南桥条件

那些刚开始我也找了一点,不过后面打了开关脚没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时序就是好啊,可以一步一步查,就是麻烦点。恭喜楼主又赚到钱了。

赚钱也是老板的,我们打工的能赚什么钱,还不是那点工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款机器的通病了吧。。好像之前有碰到过、。。

算是通病把,我之前也搞过两台是这样的,所以看电流都是上去了,就差不多知道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客户拿来了,不触发你还去搞显卡干啥

难道你没遇到过显卡坏了也能导致不触发上电的吗,我可遇到过一台,所以心里疾病,热热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维修比的就是心细......................

修了那么多机器,越修就越不想修了,有时候心烦就丢给别人修了,心细的人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屏供电没有直连。。。。。。。。。。。。。。。。。。。。

上拉的,有图纸的,有时间你去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Q:
这个故障的我修过应该是白屏啊 没有屏的主供电3.3V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个故障的我修过应该是白屏啊 没有屏的主供电3.3V

屏供电都没有它怎么白屏,又不是带高压的,

网友S:
DELL的这个5脚管子是通病了,好多是开机白屏的,有的屏缺供电不白也不显示

网友T:
修得不错啊学习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DELL的这个5脚管子是通病了,好多是开机白屏的,有的屏缺供电不白也不显示

就是这样,实际一点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得不错啊学习学学习了.....................

肯加点分就更好了,本来也就是冲着那点下载分来的

网友U:
运气好 显卡没被干死 不然你郁闷了!!!!!!!!!!!!!

网友V:
修的很好  不错  张见识了 这是不是通病  好像戴尔好多机子都是样的现象

网友W:
最怕修到二修机 其实很多毛病都是同行自己搞出来的

网友X:
修的挺不错的.写的也详细,可惜今天没分了.加点金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问题是显卡坏了,上家修好后发现屏幕不显示然后东搞西搞。到你手里应该是3.3没有导致的不显示。上家不 ...

我修好也会把他搞干净,不过我只搞核心,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修的挺不错的.写的也详细,可惜今天没分了.加点金币吧

谢谢谢谢,没事的,有金币就行了反正都是有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最怕修到二修机 其实很多毛病都是同行自己搞出来的

说的很对,本来最初的现象不是很严重的,给同行后把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的很好  不错  张见识了 这是不是通病  好像戴尔好多机子都是样的现象

差不多是通病,显卡是通病,还有五角小芯片也是通病,反正还是要自己查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运气好 显卡没被干死 不然你郁闷了!!!!!!!!!!!!!

修机器也要看运气的,有时候很背逼,有时后呢又是很愉快的

网友Y:
这个主板b+电容容易烧,引起大短路,还有这个显卡也是爱坏,加焊好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主板b+电容容易烧,引起大短路,还有这个显卡也是爱坏,加焊好不了多久,

加焊了的话只要温度做的足够好,用个半把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Z:
现在发现不少一修机全就是做桥、做显卡、刷BIOS,还整坏了其它

网友AA:
感谢楼主的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R:
屏供电都没有它怎么白屏,又不是带高压的,

我刚然知道是没有高压的啊 是LED的屏  但那个电压不是LDE灯那边的开关或是调光 没有这个3.3是没有信号没有开机屏但LED等那边会亮所有会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Z:
现在发现不少一修机全就是做桥、做显卡、刷BIOS,还整坏了其它

其实吧,我个人觉得,不代表大多数人把,我觉得那样效率是最高的,毕竟做维修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都是为了钱,你要是天天死修死修有什么意思,能赚什么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感谢楼主的分享经验

感谢道不至于,你要是肯加个一两分我就知足了

网友:
这个 是楼主稳住了。要是一般人 肯定先动显卡

网友:
上次接了一个,显卡被焊的乱的很,这显卡坏的应少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好,心也细,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显卡坏的多,是经验告诉你的,但楼主的这样的是技术告诉咱们显卡没有坏。赞一下。

网友AB:
修的不错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楼主的技术也是很牛逼的,维修越来越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修的不错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楼主的技术也是很牛逼的,维修越来越难

现在感觉做维修都不赚钱了,觉得还是要转行去做其他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有时候不稳定的,各自问题,有时候直接给客户换班子

网友:
细心啊  这值得我们学习啊  会少走很多弯路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加加分学习了  加加分学习了  加加分学习了  加加分

网友:
这个也应该是通病了,碰到过几台。。。。。。。。。。。。。。。。。

网友:
这个机通病是显卡 DELL笔记本 的是不

网友:
这个是一个通病 三板斧是难搞定啦

网友:
这个死通病,我也修过好多台这个五脚芯片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自检不过挡住了

网友:
上家是怎么修的                 我的天

网友AC:
楼主厉害了,维修就是比我们这些细心,

网友AD:
呵呵    3.3没有    上家也搞显卡    牛

网友AE:
直接就预热被别人动过的显卡与机器能不能触发有关吗

网友:
原来是                  屏的供电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厉害了,维修就是比我们这些细心,

呵呵,也不就是那样,很多东西仔细点就好,其实本来没多大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呵呵    3.3没有    上家也搞显卡    牛

其实吧,可能刚开始的故障真的可能是显卡坏了,不然上家也不会换显卡,只是换了没亮机,所以没继续查下去而已

网友R:
引用 网友AE:
直接就预热被别人动过的显卡与机器能不能触发有关吗

你难道不知道有些机器显卡挂了也不导致不触发上电的吗

网友:
确实是不好修,要细心

网友:
上家维修的也是二把刀 估计也就会做个BGA

网友:
这个机子的五脚小芯片是很容易坏

网友AE:
引用 网友R:
你难道不知道有些机器显卡挂了也不导致不触发上电的吗

确实受教了,显卡还参与触发。不过如果显卡真的-挂了,意思是短路,不管怎么预热它还是挂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E:
确实受教了,显卡还参与触发。不过如果显卡真的-挂了,意思是短路,不管怎么预热它还是挂了。

当时把我也没管那么多,试试看呗,想来想去还不如赶动手试试,动手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路过 赚点分。。。。。。。。。。。。。

还期待你们能给我加点分呢,没想到你还灌水

网友AE:
引用 网友R:
当时把我也没管那么多,试试看呗,想来想去还不如赶动手试试,动手优先

所以发帖最好严谨,有些不合逻辑的部分最好省掉。加分不犹豫

网友AG:
这个戴尔LVDS这是容易出问题, 没3.3V 我一般都是找个信号3.3V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所以发帖最好严谨,有些不合逻辑的部分最好省掉。加分不犹豫

说的也是,我很少发帖的,以前大不了买就行了,现在一块钱一分舍不得了,我也是第二次发帖,很多都没搞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个戴尔LVDS这是容易出问题, 没3.3V 我一般都是找个信号3.3V拉过去

基本算是通病吧,我也修了好几台这样的,我也懒得去找芯片,直接一坨锡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