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集显暗屏,为认证而发

楼主(2017-07-03):
      天干物燥,生意惨淡,最近论坛的附件也下载不了,好多帖子也打不开了,发帖认证吧,接修T410笔记本一台,客户报修无显示,拆键盘,未见明显进液,上电流表,待机0.013正常,
触发电流1.2,接键盘大小写等可切换,仔细观察,屏幕有显示,无背光,暗屏,拆机发现有进液,

拆出主板,清理腐蚀,进液处F7保险引脚腐蚀,飞线

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测F7保修通,但保险两端都无电压,F7电压来源于公共点VINT20,

找公共点VINT20来源处R3380,RJ65找不到,打开点位

测R380电压20V正常,飞线到F7

上电测试OK.接屏亮机,此机修复,来个亮机图,修机半小时,发帖一小时,

专业维修, 就加维修技术交流群 92696548

网友A:
就这样可以通过验证了,只要是原创技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可以通过验证了,只要是原创技术就行!!!

哎。。。。。。。附件下载不了,帖子也看不了。。。。。。

网友B:
不错兄弟伙 只要用心做事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兄弟伙 只要用心做事都支持。。。。。。。。。。

感谢支持,必须得认证了,啥都干不了了,帖子也不能看,附件也不能下载,没得玩了

网友C:
原本想给你加分的  但是貌似不行

网友D:
我也写了一个帖子   不知道能不能过验证呢,愿楼主和我一道过,

网友:
进水的机器啊,看的见故障一个就是很好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本想给你加分的  但是貌似不行

感谢了,可能是没认证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写了一个帖子   不知道能不能过验证呢,愿楼主和我一道过,

希望能通过吧,什么都下不了,有的资料淘宝好像都买不到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啊

网友:
真的可以没毛病、

网友:
看得见的故障  确实好修很多的!

网友:
这种暗屏很多都是那个保险断开的问题  我遇到几台了

网友:
一般都会先测试下屏幕有没有问题   换个先。还不行就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