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9CPU过程,和A8区别,注意事项等,个人经验,写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

楼主(2017-07-03):
前段时间做了A8,感觉也没什么难的,今天正好有机会,做个A9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同行拿了一台6SP过来修,进水机烧的严重。先是短路啊什么的。把短路排除,开机小电流,50mA左右吧。
这种电流查一下总线。果然总线电阻都腐蚀了。把电阻补回去。再开机看电流开机了。接屏看看吧,有苹果出来,
没有背光。那就修背光。把光电感补一下,还是没有,换个背光芯片,还是一样。其实不用换也知道不行,因为
6SP双背光,两边背光都没有。肯定不是哪个芯片的问题。

先给大家看一下进水的图片吧。

接着说这个板,也不知道动到哪里了,开机定40mA,不开机,不开机了。我就晕了,继续修了,40mA,测一下
复位,1.8正常啊。再查查总线什么的,都无果。最后放弃吧,不修了,搬吧。与客户勾通一下,客户也同意搬
板,不过话说回来。6SP的ID板也不便宜啊,要500左右了。反正客户原意出钱,那就搞呗。客户128G的估计当
时买的比较贵吧。所以贵一点也愿意修。

接下拆CPU吧。
拆的过程和6代没什么区别人,第一次拆A9没经验,就当A8拆吧。对了,A9上盖很容易爆裂,所以最好先放气。
最好除胶的时候就放气,不然很有可能你除胶的时候就爆了。其它拆A9的过程和A8没什么区别,就不多说了,
可以参看我前面的帖子。拆下来总体感觉比A8容易拆,也不掉点。U上和焊盘上都很完美。处理完焊盘及CPU底
脚,然后开始分层。分完层发现我犯错了。直接上图大家看吧。

放气的时候没对准位置,插到CPU上去了,中层三个点搞没了,找来ID板拆下来的U,分个层,测了一下,还好
都是地线,13X6个点都是地。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中层没处理直接植个球装上看看能不能联机吧。万一
不能联机了,我还搞中层有毛意思啊。提醒 大家注意一下,放气的时候小心点。 虽说都是地,万一再低一点插
到CPU下层的线路上,挂的可能就很大了。植个下层装吧,植球这里就不多说了,参看我前面的帖子,操作都是
一样的。现在植这个都是小事了,搞定装好,联电脑看,不对啊,不连机???正在怀疑的时候响了,看一下联
机了。看来A9也没那么容易挂吗,我拆都和A8一样干的。不过没装上层的时候联机有点慢,不是插上立马就能联要等十秒左右才能跳出来。等一下装好上层再联机就一插就联了。秒联。装到板上了再做下层

植中层也和A8一样。不过A9中层的确容易点,基本上不用除胶,对于那些A8不知道怎么除胶的小伙伴们就不用
担心这个问题了。A9基本上不用除,拖一下锡就干净了。我这个先装上了植中层有点麻烦了。

看一下中层很干净的。根本不用刮,所以感觉A9比A8容易点。中层好做多了。
完了上盖植锡,

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植上盖的,先这样按着抹一下锡浆,擦干净,吹一下。。吹到下面的这个样子,不要把
你所刚才抹上去的全吹化了,留一点,等一下和另一边的抹锡浆好连接。如果都吹化了,你再刮一遍锡的话那
个点就大了。所以吹到如同的位置。放开手,换一边抹锡浆。这时就不用担心移位的问题了。不会移位了。还
有再这时第一次吹融的时候要看一下你的网孔有没有移位,这个时候还没吹可以调整,等一下第一次吹完了,
就不太好移动了。

补完再吹一下,如图位置吹好,再转着吹两次,吹的过程中用镊子压紧。

最终的结果如下图。

完了吧。装完联机,很正常,直接就连上了。秒联。刷个机看报错吧。但原不报4014。连机好,直接爱思刷了
一下机,就听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感觉应该过了。一会报错了,无效序列号。上层也不难装啊。都一次
过。感觉也没那么难啊。万万没想到坑在后面呢。

接着就搬硬盘吧。先把硬盘装上开个机看看吧。拆了硬盘

把原机硬盘拆了,如上图。再装到搬的板上。

装上去,看一下电流,顺利开机了,看到电流跳变正常了,有跳变了,就应该没问题了。因为没拆逻辑码片所
以开机肯定白苹果重启的。接个屏看看吧,接上屏,我去怎么不亮屏啊。???放强光下,用洗板水擦一下,有
白苹果的啊。晕了,看来又得修背光了。但原不是CPU没焊好的。。这种问题,双背光的。一点都不亮一般不是
什么电感啊。什么的,也不会是芯片什么的。因为两个背光,如果电感什么的一般是一个坏了,不可能两个都不
亮,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大的。看一下点位图, 背光脚下也没几根线啊。I2C总线和显示电源共用的一条线,
如果它有问题不可能显示的。还有就是DWI背光控制脚。别是这个脚出问题了,这个连着CPU呢。好吧。拆一个
下来打个值吧。一打,晕了,我的判断没问题,DWI有一个脚阻值明显不正常,一个390一个640。看来是这个
问题了,连CPU的啊。郁闷啊,

就是如图的这个脚。阻值为600多,不正常,直连CPU的。两个背光芯片同时并联受控于CPU的。一在量到的阻
值应该是并联的边一个背光芯片的阻值。还是有点不放心,但原我推测的是错的。找个U来量一下吧。找来ID板
上拆下来的U,

如图6X3的点位。找来U量一下,量出来阻值是390左右。看来600多肯定不对了。。现在只能拆U了。但原是我
没焊好的,不要CPU本身有问题的。拆下CPU来量,悲剧了,CPU上直接无阻值。再去量一下刚才的那个背光的
脚上。果然还是600多阻值,果然是另一个背光IC的阻值。

搞了这么久,全部都是无用功啊。又白搞了,就当练手吧。等有套件的时候再接着搞吧。不过搞过一次A9感觉
的确比A8容易。

小弟才疏学浅,如果有哪里有问题的,希望大家不吝指正。愿同大家共同进步。

A8的详细处理经过参看我另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1354-1-1.html

网友:
现在撸U撸上瘾啦

网友A:
没事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第一次有点激情。干多了就没意思了,就不想写了。

网友B:
谢谢,我也正在学搞A8A9,不过没有楼主这么厉害,还是要多练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正在学搞A8A9,不过没有楼主这么厉害,还是要多练才行啊

我A8练了一周。A9没练直接搞了。

网友C:
买块ID板500块,这个活接得有点不划算。

这种情况想知道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
版主手工不错,能一次装好的都是大师!

网友D:
无指纹无修的6SP才1K多一块,直接装机秒好,这个就当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块ID板500块,这个活接得有点不划算。

这种情况想知道楼主怎么处理的?

邓老板好~ 你觉得版主这活该怎么收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无指纹无修的6SP才1K多一块,直接装机秒好,这个就当练手了.

客户128的机器,真心不想搞的,价格报高点,让他拿回去得了。结果,客户说修,钱不是问题。

网友E:
搞不好,就砸手上了。不赚钱不说,配件的钱还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不好,就砸手上了。不赚钱不说,配件的钱还那么贵。

这个也不会,即使它的套件有问题,ID板还是好的啊。还可以用的啊。也没什么损失。

网友F:
羡慕楼主能撸U,不过一开始楼主难道不检查背光的问题?直接搬板......准备秒杀!!!不过遇到了大坑

网友F:
楼主应该再研究下...挖点看看嫩不能搞定,也许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网友:
如果对手工没有自信的话,接这样的活,等于在走钢丝。看来楼主的手工属于大师级的。

网友:
专职版主就是牛X,非常感谢辛苦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羡慕楼主能撸U,不过一开始楼主难道不检查背光的问题?直接搬板......准备秒杀!!!不过遇到了大坑

一开始修了,结果修了修,修成小电流40MA了。。40MA没找到哪里问题,主板又进水腐蚀的严重,即使那里修好了,估计还有其它问题,即使全修好返修估计也高,所以就直接找个ID板搬了,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想搬板的。只是回客户,总不能说我干不了吧。只接报了搬板的价格。结果客户要搬,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再研究下...挖点看看嫩不能搞定,也许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进水的机器,问题比较多。其实如果当时一直能开机,我肯定先修的。但修着修着,只接定40MA 没办法。又查不到哪里问题,只能搬板了。

网友G:
看上去修手机板还是挺繁琐的,一直想动手试试,等机会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修手机板还是挺繁琐的,一直想动手试试,等机会中

买点拆件板,买点ID板  随便开始练啊。

网友:
看到楼主说A8没什么难的   顿时我泪流满面,练习焊工快一个月了   小芯片还不是很有把握

网友H:
A8 CPU 0.95V供电装在焊盘上通电就短路 不装测CPU 0.95V供电就没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在下很受启发,我也学学,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128的机器,真心不想搞的,价格报高点,让他拿回去得了。结果,客户说修,钱不是问题。

看来客户不差钱

网友I:
楼主有空发个吹下面的分享下.................

网友J:
进水机不是那么好玩,腐蚀性大,元件会一连片的损坏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厉害 搞CPU手工是关键 看来我得多练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事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第一次有点激情。干多了就没意思了,就不想写了。

要多写一点才行啊.我们这些小白搞搞电脑还行.手机.表示现在肯定还要玩坏不少东西..哎.

网友:
引用 网友H:
A8 CPU 0.95V供电装在焊盘上通电就短路 不装测CPU 0.95V供电就没短路

你可以直接拿CPU测量下,CPU有没有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空发个吹下面的分享下.................

吹下面的???什么意思???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水机不是那么好玩,腐蚀性大,元件会一连片的损坏

是的,进水机很烦人。一般其它机器修好没什么反修,进水机有的时候很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要多写一点才行啊.我们这些小白搞搞电脑还行.手机.表示现在肯定还要玩坏不少东西..哎.

都一样,谁不是踩着一堆尸体过来的啊。多练就行了。多写点,我写的还不详细吗??加我前面的帖子你结合看,其本上很详细了吧。哪里不足你觉得,空了我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谁不是踩着一堆尸体过来的啊。多练就行了。多写点,我写的还不详细吗??加我前面的帖子你结合看 ...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你多发贴里面都多写些.

网友:
手工练得不错,已加分。

网友:
40毫安多为U和上盖通讯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A8 CPU 0.95V供电装在焊盘上通电就短路 不装测CPU 0.95V供电就没短路

拿下来也测过了没有短路- - 就是装上去后通电就短

网友:
ID版可以下次再用,,,这手工没得说的。。6

网友:
焊工佩服啊。最后还是U给戳坏的么、?字数不够

网友:
想学习,要付费了哦!!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L:
这种BGA焊接看起来比笔记本的简单多了

网友M:
密密麻麻的 ,用放大镜办不了吧 。 植球是用的什么? 没看到锡球呢?

网友N:
楼主技术好,我是学手机,快完,不知能不能像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BGA焊接看起来比笔记本的简单多了

笔记本的更简单一点。笔记本的,你按照步骤基本上都没问题,可以做出来。手机不一样,点太小,方法你都知道,真让你做的时候,可能做好多遍都不行。我值锡起码不少于几十遍练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密密麻麻的 ,用放大镜办不了吧 。 植球是用的什么? 没看到锡球呢?

我也想过用锡球,但没有那么小的球,用的是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技术好,我是学手机,快完,不知能不能像你一样

你可以的。

网友O:
手活好         修手机最主要的还是在手活                 手活一定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手活好         修手机最主要的还是在手活                 手活一定要好

是的,一般问题,手工好点没有理论照样修好机器。

网友:
谢谢,我也正在学搞A8A9,不过没有楼主这么厉害

网友:
AD_JK修的不错呀   手工绝对杠杠的

网友:
这个是要下狠功夫的,不是一朝一夕,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整理好费时间吧???好东西保存了,以后修起来方便

网友:
看到这种换cpu马上,给师傅,我是小白

网友:
讲的很清晰, 分析的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以前把CPU 都做死了 都是太用力压了

网友:
买块ID板500块,这个活接得有点不划算。

网友:
手机的CPU 我还不敢搞   看了楼主的帖子 也敢高了

网友:
太  厉害了 ,每修过手机,但是感觉 ,好复杂 ,还要重做锡珠 ,好麻烦,

网友:
一直想动手试试看上去修手机板还是挺繁琐的

网友:
围观下 。 手机都没弄过。羡慕大神们

网友:
luck7255681邀请您访问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fromuser=luck7255681

网友P:
厉害啊, 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哪里写的不明白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厉害啊, 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哪里写的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