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7-07-03):
待机开启信号跳变。ACOK正常3.3V.IO是F2117LP 20H RVP.还需要什么条件啊。电源灯亮。想换个IO。但不知是不是必须拆机的。芯片商说不确定。郁闷吧。

网友:
开启信号跳变  查一下  开启信号都去了哪里  一个一个断开来排除

网友:
从IO出来就是跳变的。。。。。。。。。。。。。。。。。。。。。。

网友:
不是后面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