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SUS X402CA REV2.0不触发求指点

楼主(2017-07-03):
一台ASUS X402CA REV2.0不触发求指点,接电源待机0.00,无3.3V,5V都没有,按开机键电流0.02还是没有所有电压,求思路,都说是330电阻,到底在哪里
不触发

网友:
量一下BIOS,还有EC的上量信号。别人说是330的排阻不一定都是

网友:
差IO条件啊。。哪有那么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