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7-07-03):
此机器,进win7 PE WIN8 PE 直接蓝屏重启,把硬盘挂外面装系统,释放镜像蓝屏重启,终止怎么都装不

上。在BIOS改模式Legacy 无效,恢复出厂无效,换了内存,硬盘,刷了BIOS,把声卡,网卡,外设什么的都

拆了,还是一样装不上,,看到论坛有好几例类似都没有解决,走过路过的,大神能帮分

析下吗?有的人说CPU有问题,这个板载4代 I5 的。。。

网友:
上月碰到一台也是你这种类似问题,装上系统会蓝屏重启,独显打不上驱动,温度超高,用户送维修站了,也不排除cpu有问题

网友:
板载的CPU 很难搞呀 。 为什么会弯呀 ,有没有人有结果的办法呀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毛病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类似的情况,就把硬盘拆了在配置相似的机器上装了个系统,系统安装完成后再把硬盘装回去,能使用。不过有一个驱动不能打,打上就蓝屏,提示acpi错误。

网友:
CPU   BIOS都搞下试试                                          显卡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