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G475屏轴,电源口老通病

楼主(2017-07-03):
联想G470 G475 电源口 屏轴部分设计缺陷(个人认为),电源口爱捅进去,缩在里面, C,D壳屏轴容易开 ,屏轴容易跟D壳断开(螺丝母从D壳脱落出来,导致CD壳产生缝隙,恰巧电源口是插进去的没有螺丝固定,薄薄的塑料片为固定点,所以电源口爱出来)
我刚刚开始碰到D壳螺母脱落的问题,都是推荐客户换D壳的, 随着这种型号的机器越来越不值钱,慢慢试着用哥俩好 302去粘合螺丝母跟D壳连接处 这样成本降低,提高客户的维修率,并且一样稳定,不容易返修

这个帖,不敢说什么维修经验, 算是简单维修的小心得, 初来乍到,还望海涵!

网友:
哈哈,胶水伺候还可以赚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恩  太多了  哈哈哈

网友:
可以的 我修机器的要求不高 只要能好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前几年遇到很多 现在基本都没什么人来修机器了 都是单位的机器比较多

网友:
这种垃圾机器轴跟螺柱都很容易坏的,很烦,有时候修个机器拆出来螺柱就掉了还要粘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都是用AB搞定,修了不下几十台

网友:
这个问题,这几年碰到的太多了,有时候换壳,有时候固定,看客户怎么选了

网友:
电源口确实爱坏.我也搞过几个电源口,也是用胶水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