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KL6MB8G0 不触发

楼主(2017-07-03):
DAOKL6MB8G0 不触发,3V5V正常 ,IO工作条件也有 就是BPWBIN无跳变 ,IO也换了 这个是桥有问题吗?
不触发

网友:
我修过一个桥的条件不满足的,导致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不跳变

网友:
看看开机按键到CE的线有没有断。。。。。。。。。。。。

网友:
再彻底查一遍IO条件看看是否有遗漏吧。。。。或者RTC

网友:
这样、、太简单了、没图怎么看哦、、、、、、、、、、、、、、、、、

网友:
最好能给个机型,建议用热风枪给南桥吹两下,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广达代工主板PWRBTN无跳变,可以量测+3V_DEEP_SUS信号有无3.3V电压输出

网友:
开机键到IO是否有断线?有时候开机键那边有跳变 EC这边不一定有 断线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有可能虚焊了。发图出来好解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