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4-1008TX ,LA-8661P不充电

楼主(2017-07-03):
HP ENVY 4-1008TX ,
板号:QAU30 LA-8661P.
         REV:1.0

客户机器拿来的时候,电池接口坏了,把2个针碰到一起了,去售后说要换板,于是拿来维修,
我把接口挑个缺口后,把针拨好了,结果量一下,有短路
烧一下,不算大电流,再量,又不短路了,
就没管了,装机,发现充电一次后又不充电了,
拆机,量完BQ738外围电路,其他感觉都正常。
但是图纸上面写的是BQ725。。。

找不到738,就用725换上去,通电,刚开始0.25A。过几秒,达到2.8A。测量,在充电,但是充电电压过高。16V+。电池上面标的是14.8V电压,

总结:有的机器BQ24725,能代换BQ24738。。。。有的机器不能。

网友:
纠正:打错一个字:BQ24725改为BQ24725A。纯粹是手误哈

网友:
充电上管G极。达到23V了。。。。.这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充电本来就高吧,多个1.几伏不算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