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GA-PA65-UD3-B3 BISO

楼主(2017-07-03):
主板不过内存条、诊断卡c1 a8 c1求助 技嘉GA-PA65-UD3-B3
主板
求助

网友:
如果换了内存不行可能是BIOS坏了坏了就会你这样 不过内存或者桥空焊

网友(2017-08-22):
试过了是桥空焊了 加焊一下就 OK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动手能力挺强,但是没必要改锂电,雷柏的鼠标现在超省电,一节电池可以用好几个月,用得不频繁一两年都不成问题

网友:
先查内存的供电条件 特别是DATA和CLK这两个数据重点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