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外接投影仪用不起

楼主(2017-07-03):
拿来的时候外接没显示,但是有信号过去了。屏幕有反应。拆开机器看见VGA头子被动过,里面有些针都断了。果断换了一个。结果换上去外接信号都没有了、屏幕也没反应了。郁闷。是我换的头子不对还是什么 检查了下 焊好了的。这应该就是普通的VGA头子把。大神求支招
投影仪
联想

网友:
或许已被插得 CPU坏了

网友:
你去官方网站下载一个热键驱动或者电源管理驱动 安装以后试试看

网友:
什么系统的,是不是热键没有安装,这个要考虑好是软件性问题还是硬件性问题?

网友:
或许已被插得 CPU坏了
什么系统的,是不是热键没有安装,这个要考虑好是软件性问题还是硬件性问题?

网友:
估计是你换的头子的问题,vga头子同样双排针,但是有的机器在内部连线的时候会有区别,同型号机器上可以用不同的机器就有可能不同,看图纸找到行场三基色,看看是不是对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