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发现不了独立显卡

楼主(2017-07-03):
机械革命 MR X6-LM01  发现不了独立显卡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独立显卡的选项。  和系统有有关系吗?

网友:
                                                      可以装个系统试哈

网友:
一般系统问题不会照成找不到驱动的。看下主板吧

网友:
系统问题应该不会,你也可以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一般应该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先换个系统看看,很多事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