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笔记本进水维修版号LA-6601P

楼主(2017-07-03):
今天修了一台进水的雷神笔记本版号LA-6601P,故障为待机偏大,0.06A 按开机有跳变到0.5A左右,初步测量,各项供电没有短路,当电流0.5A的时候测量各项电压,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看来按照CPU供电无电压来修,CPU供电芯片为ISL95831,首先测量7角VR_ON发现0V 看来是开启电压没有出来,追查来运与EC,VR_ON开启条件一般为PG全OK后开启,和延时开启,这台笔记本为PGOK后开启。测量EC的121角(VR_ON)没有电压,看来是前面电压的PG没有。因为每个品牌的PG命名不一样,我是根据前面已出的电压的PG信号来查的,芯片PU5 这个供电是出来的追查它的PG信号(VTTPWRGOOD)发个PU10(ISL95870)作为芯片的开启15脚 这个芯片也是供电给CPU的测量是没有电压,然后测量芯片供电开启都有了,但是没有出电压,于是换了一个芯片后,电压出来了PG(SA_PGOOD)也有了,追查这个PG发现是到EC的,然后在测量VR_ON也有了,但是测量还是没有CPU供电,于是按照论坛上说的去24脚电阻检查,发现还是没有供电,然后换掉一个芯片试了一下,电压出来了,上内存跑马亮机。但是待机还是偏大,测量待机电压都比较稳定,断开节点还是偏大,排除后级短路,决定先换掉待机芯片看看,结果待机正常了,原来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没有截图和拍照,直接上传图纸吧,,

voyager_la-6601 PAR00.pdf

网友:
不上点图片都不知道在说啥。要图文并茂啊少年

网友:
上点图片都不知道在说啥。要图文并茂啊像小说了

网友:
看到高端的机器都有点怕怕。其实一步步按时序走也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
不上图好难看 = =。。。。。。。。。。。。。。。。。。。。

网友:
就是啊。不上图。看起来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