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r556l

楼主(2017-07-03):
今天接到一台ASUS R556L  板号是X555LD REV:3.1的机子,拿过来是偶尔屏幕要闪一下,但是也能正常点亮(白屏),量了一下屏供电周围没有发现异常。果断定了一个ANX 1121回来,但是换上都不亮了,换回原来的还是一样。继续检测发现给屏供电的一个5脚芯片有问题,只有2.5v电压输出,正常应该是3.3V,最后发现5脚芯片(U4503)供电3.3V不正常,一查是主板的+3vs供电只有2.5V,现在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引起屏闪,+3vs所有元件都拆的差不多了,只剩CPU没有拆了,不知道CPU是和南桥一体的,坏了会拉低+3vs供电不。。。。。。。。。

网友:
我碰到一台 用着用着闪  最后黑屏  最后是秀美女开关坏了

网友:
+3VS转换不正常,得查一下转换管的控制极是否能导通

网友:
要拆CPU就没有必要维修了 。。风险太大了。。。

网友:
是CPU问题直接不修了吧这机器是板载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