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图解

楼主(2017-07-03):
台式机的一些资料,传上来给大家看看,希望有一点参考价值!!!!很老!!!!但对于我是有用的

网友:
主板背面PCI槽(PS_2口朝上),槽的焊点从左到右为A1;A2;B1;B2(竖列)12
A1的AD复合线:第12 13 15 16 24 25 28 29点
对PCI槽的所有AD复合线打阻值判断南桥好坏
A2的AD复合线:第10 11 14 16 22 23 27 29点
B1的AD复合线:第11 12 14 15 23 24 27 28点
B2的AD复合线:第10 12 15 16 24 26 28 29点
    对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  一:对地阻值在300到800之间南桥为好
                           二:对地阻值为1(无穷大)南桥虚焊
                           三:三根或三根以上为0责南桥坏

网友:
老资料了吧!
首先声明,以下内容全部在本论坛里我自己摘来的。不是我个人的作品,我不是怕内容不对,而是怕侵权。哈。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845GL的那不是AGP槽,虽然长的一样,但是那个叫做ADD槽,插ADD卡的,
AGP数字显示扩展卡(ADD扩展卡)不是一个独立工作的设备,它必须与Intel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Hub (GMCH)协同工作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信号输出。GMCH是CPU中的高度集成化图形处理单元。这样它所提供的多媒体引擎可提供高质量的2D、3D、视频和图形显示功能。它通过1.5v AGP接口提供外部图形处理引擎。当ADD扩展卡接入1.5V AGP接口,可提供数字信号输出功能。
  ADD卡包括采用全高板型设计的TMDS/TV ADD card(支援DVI/TV输出),及针对超薄PC采用半高板型设计的TMDS ADD card(DVI输出),见下图。845G/GL芯片组主板可通过这两张子卡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或是进行TV输出,对于商用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廉价解决方案。
  ADD卡的接口与AGP完全一样,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的主要原因。在此,特别说明,采用Intel845G/GE(如:P8、P8/333)的主板上的AGP插槽,可以使用ADD卡,也可以插AGP显卡;但是采用845GL/GV芯片组的主板(如:P8L、P7BL、BA1/GV),只能用ADD卡,否则可能会烧毁主板。

IO要直接判断好坏有些困难.不同的IO引脚定义不同,判断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就拿W83627HF为例说一下吧!
61#  +5Vsb待命电压
70#  +3.3V待机电压。
72#  +5V待机电压,触发后为低电平
74# ,76# 电池电压输入(+3V)
12#, 48#, 77#,97#,114#  +5Vcc(核心电压)
28#  +3.3Vcc(核心电压)
以上任何一脚对地短路一般可以判断IO坏.

31# -37#打印机管理
58# ,59#,60#,62#,63#,65#,66# 鼠标键盘管理
打以上二极体值如果不相等一般可以判断IO坏.

以上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况且要打那么多针脚的值很麻烦.
要准确判断是否IO坏,只有用替换法了
一般如果怀疑IO有问题就直接替换就知道了.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一,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网友:
判断北桥的好坏:
1。AGP的插槽的话,打一下倒数第三脚的组织!!!!
还有直接量取北桥上面的(背面)的贴片电容,低于3欧的话就要注意了!!!!(开机能显就是好的NB,NB身上或背面或边上的电容阻值为<3的话,基本上就挂了.)
2.基本的方法是先量桥的供电,再就是打阻值,买打值卡会方便点
3.VGA中R,G,B的对地阻值;内存、PCI-E、AGP数据线对地阻值
4.内存的数据线

不知道对不对,高手来解
测CPU主供电对地阻值可以判断北桥好坏,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黑笔Q1的S极或Q2的D极,万用表打到蜂鸣档)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网友:
判断南桥和北桥故障的个人经验
南桥:1、先测量3.3V的待机电压的三极管的阻值是否正常,一般阻值很小的话,南桥的损坏的概率就比较大。2、插电不去触发,用手感觉桥的温度,如果温度一点一点的高话,南桥可能就坏了。3、不加电的主板,用镊子直接强行短路电源开机绿线,如果南桥烫手的话,就是南桥坏了。4、直接测量U口的阻值,如果阻值不正常,就判南桥坏。5、注意如果南桥烫手的话,要分情况,如果1.5V没有的话,电压不平衡南桥也会烫手。南桥可能是好的。6.通过检测卡检查,用检测卡对每个的PCI的插槽都开机测试,如果大部分的都不跑数的话,南桥可能就坏了或者有空焊的。7、一般网卡被雷击的情况下,南桥坏的概率比较大

判断南桥和北桥故障的个人经验

北桥:北桥故障80%是开焊,通过按压方法可以得到结果。20%是北桥短路,测量北桥上的电容,如果很多的都短路了,就判北桥坏。注:先要排除CPU的供电管的故障,和CPU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还不一样,只是笔记本的没有L1117,没有PCI A14脚,南桥的话,主要测一下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出来,我见得多了,北桥的话,测一下桥上面的电容,还有到CPU的数据线,就可以啦,

网友:
I/O就是输入输出的意思,I/O芯片,就是管理这些输入输出设备的,如键盘,USB,打印机,鼠标等.
如W83627I/O芯片,你只要测量他的61脚有5VSB,67脚开机时有跳变电压,73脚有持续的3.3V(看这个可以知道南桥好坏).72脚开机后为低电平,就可以证明该I/O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