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楼主(2017-07-03):
华硕F555L,板号X555LD开机不显,测屏供电3.3已经出来了,外接也不显示,刷BIOS,换显卡都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修过类似毛病的兄弟。

网友:
这搞一下,那搞一下,这板就不用修了.
这主板隔离PCIE总线可以正常用集显的,不显查BIOS 复位 LVDS转换 CPU本体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