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1(G3)无显示

楼主(2017-07-03):
主板V星H61M-P31(G3)无显示,CPU电压0V,内存电压0.46V都不正常,先来论坛看看,还真有这样的情况说是I/O(型号F71868AD)坏,我在料板里面找了许久,找到一个F71869AD,换上出了点小插曲,焊工不好,证明是可以代用,一切正常。

网友:
能代换也不错啊。。有论坛省事了啊。。多多发贴。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是不是内存反馈那边出问题了,而内存反馈与IO有关,换IO就好了?

网友A:
。楼主这个io坏了,还能触发吗?io的重要XD快比肩桥了!

网友:
是换了IO就好了,着主板以前就有关机变重启的问题,可是客户一直不修,直到这次不显示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io坏了,还能触发吗?io的重要XD快比肩桥了!

只是 IO  的一部分功能坏了而已,不一定会影响触发

网友:
看来我要多学习了,谢谢楼主的解答。I/O集成度太高,不能指望修,所以只能换。一个坏鸡蛋,坏了一篮子的鸡蛋。

网友:
能代换       好吧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