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_CPURST#信号都出来了为什么不跑码?

楼主(2017-07-03):
华硕G41 主板
华硕 H_CPURST#信号 1.2V 都出来了为什么不跑码?

这个信号是所有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 才发出的吧. 是不是最后一步 开始跑码的条件了?

CPU换过, bios 刷过 还是不跑码, 接下来查哪些信号?

网友:
GB的桥                                 如果所有条件 都正常了     肯定换桥啊  。

网友A:
CPURST#信号 1.2V 都出来了只能说明之前的硬启动正常,也不是跑马最后一步

网友:
CPU收到桥发出的复位信号后,CPU才开始工作,还有CPU通过DMI总线到桥,桥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

网友:
CPU复位正常还不跑马,就是桥的问题了, GB桥容易坏,换桥

网友:
g41换桥,我们这边桥坏,都是直接换板子的,毕竟是老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信号 1.2V 都出来了只能说明之前的硬启动正常,也不是跑马最后一步

那跑码最后一步叫什么信号,由GB桥发出的吗,最后一步信号然后交给bios接手的最后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