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查询IME串号?

楼主(2017-07-03):
苹果
手机
开机不能进入系统但是可以进入恢复模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爱思看到序列号但是不显示IME串号 大家知道有什么网站可以通过序列号查询到IME号的吗?谢谢了
苹果手机

网友:
以前可以免费查询的,现在好像都要收费的了

网友:
你用微信关注一个公众号 果快查询 可以免费查

网友:
以前有很多公众号可以查 什么果粉吧什么的。 百度下吧。

网友:
果快 微信公众号搜一下就知道了。一天可以免费查十个吧。一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