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g 不进系统

楼主(2017-07-03):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进不了系统,能进pe ,pe下ghost系统出错,格式化硬盘出错。   检测发现插了硬盘进pe都慢,同行已经换过硬盘,报个换南桥的价格,留机来修吧。 拆机准备加焊下南桥试试,心血来潮裸板加硬盘再测试一下。。。。问题不见了,进系统正常了。 一个个外设装,最后是无线网卡的问题,今天把这个现象发出来给大家参考,免得白干了南桥

网友:
我就差一点就上bga  整南桥去了,还好裸板又拿起来测试一下

网友:
外设引起的,动大芯片前最好先裸板测试一下

网友:
涨经验了,我还以为可能是硬盘5v电压偏低活滤波不良

网友:
经  验 ,我还以为   能是硬  盘5v电   压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