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温度过高关机

楼主(2017-07-03):
故障:联想V460笔记本温度过高关机
拆开板子进系统显示CPU温度过高80多度,用一会就关机了,但机器导热管也不烫。开始也没啥思路,导热管也不烫就自动关机了。这机器V460 V470 B460之类有待机不触之前修的比较多的都是刷EC下的BIOS,可调电源显示待机下电流都在0.005左右,而这次V460突破待机下电流过大0.45总感觉不动,经验来说这个机器CPU那种封装的MOS容易坏(有时19V短路外观看到这种MOS管很新其实拆开下面都烧黑了,一般都是用烧机法用手摸感觉出来),就先用手去感受,两个上MOS管明显一个比另一个烫手。想看一下这路还有没有输出在工作,就开机进系统用示波器测量两个上MOS管的G极(因为它是趴着的G极得去供电芯片对应那脚测量)坏的上管波形大,密密麻麻的,虽然有问题但还能继续工作,关机之后直接吹下来拨掉热MOS管后下面明显有烧黑,换了个新的管子待机就回到0.005正常。这是我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表达不清楚 水平很差,属于经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