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无sim卡

楼主(2017-07-03):
苹果6,原来是报错9,然后飞线逻辑码片解决了,刷机正常一路通过,以为好了,准备插卡激活发现不读卡。sim卡座子下面阻值正常,插卡检测的那个弹簧片我也试过扳开,基带电源换过、基带CPU重植过,刷了好多遍机,就是不读卡,刷机也不会报错,但是就是插卡没有反应,SIM卡座子的量1.8V的供电再开机的时候会跳出来一会,然后就变成0V,换了硬盘旁边的五脚小芯片,拿掉了静电保护二极管,都没有用,还要怎么弄啊,现在就是1.8V的电压只会在开机的时候跳出来一会,然后就变0V,没思路

网友:
估计还是逻辑码片那里,或把卡保护管芯片拆了试下

网友:
关注,弄好了续贴,分享经验 …………,要40zz

网友:
SIM卡检测脚的电压是基带电源给的     你把基带和基带电源拆了  再测一下座子的阻值     当板子上有好几个相连的芯片时   你测量的阻值不一定是正确的   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找1.8V电压的源头,现在论坛搞得,回复的字数不够都不行

网友:
我真佩服5楼说的大实话,可能是怕灌水严重吧

网友:
关注下。 mark等待后续跟帖。。。字数不够我来凑

网友:
现在搞这个字数真的烦.还要用字数来凑.................

网友:
最讨厌这种时有时无的问题,没有还好直接下手搞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U5411_RF查一下。主板顶上的位置。大概位置是指南针和后摄像像座中间的位置。

网友:
我都替楼主头疼了,搞好来说一声,没有搞过

网友:
不会是基带坏了吧?基带CPU坏了就悲剧了.........

网友:
1.8V不能持续,感觉还是测下阻值有没有偏差。相连接原件查一下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弄好了记得分享一下哦  多谢·

网友:
修过6s是基带和基带电源断线了 有的时候有值不一定是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换个SIM卡座子试试!!有时候细节很重要,主要动哪里了放显微镜下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