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530I卡logo改BIOS修复!

楼主(2017-07-03):
Thinkpad T530I卡logo改BIOS修复!
同行拿来一台T530i,故障位开机卡logo,据同行描述刷了BIOS也不行。

拆机测量没有发现问题,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保险起见也刷了一个试试没亮,现在的好多机子必须修改BIOS才可以。
备份出BIOS,找到下载的BIOS,分别用WinHex打开。
从备份BIOS下搜索244650,找到设置开始

在搜索A300FF找到设置结束,然后复制。

打开下载的BIOS搜索找到244650,然后ctrl+B写入保存。

刷入BIOS很快跳过LOGO,问题解决。
最后附上一张完美效果图,客户没给硬盘。

网友:
修改BIOS后,原BIOS是不是必须要保留。。。。。。。。。。。。

网友:
修改BIOS后,不错不错   原BIOS是不是必须要保留

网友:
我也是刷bios之前先备份原机的 不然可能会有麻烦

网友A:
朋友能否将修改过的BIOS分享出来 以便碰到此故障直接刷机 谢谢

网友B:
看了两遍,似懂 ,非懂,似懂,非懂,没学过,感觉还是不会修改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否将修改过的BIOS分享出来 以便碰到此故障直接刷机 谢谢

楼主用的是他自己的机器的BIOS程序里面的ME,你刷了他机器的BIOS程序之后,还是开机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两遍,似懂 ,非懂,似懂,非懂,没学过,感觉还是不会修改BIOS

其实楼主就是把他原来机器里面的ME复制到下载的BIOS里面,然后刷下载的BIOS程序解决问题的。

网友:
就个就是ME的问题,。。。。改得不错。。。。。

网友:
ME还会导致开机卡logo啊 涨知识了 现在联想好多机器 官网都不提供BIOS下载

网友:
受教了,一般刷biso,不行就搞显卡  不过原BISO好备份吗~?

网友:
高手 我都不会改,有机会试试,楼主用的是希尔特吗

网友:
ME模塊壞導致開機慢、卡LOG,樓主完美替換ME修復解決。

网友:
不错,挺厉害的,支持!玩的很溜,不错不错

网友:
高手阿!我都不会改,有机会试试,楼主用的是希尔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他自己的机器的BIOS程序里面的ME,你刷了他机器的BIOS程序之后,还是开机慢的。

哦 ,明白了  感谢仁兄指点  谢谢你。。。。

网友:
楼主应该把如何确定A300FF为结束位置讲清楚更好。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改me这个可以有。。。。。。。。。me这个方法用得好能赚钱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 感觉好厉害

网友:
这个叫修改BIOS,,,, 某宝一般收5元到10元